飞SAB KRAKEN700的模友都说这个飞机的震动好大,3D飞行时陀螺仪震动量可达到3000以...

楼主(2021-01-04):
  飞SAB KRAKEN700的模友都说这个飞机的震动好大,3D飞行时陀螺仪震动量可达到3000以上,直接报“”的故障码。刚好假期去飞飞机,在模友中,发现有模友在试飞 SAB KRAKEN700自己做的减震结构,那么巧是DYG这个牌子的。
  发现他们用原厂碳纤维板飞行时,就简单翻滚动作陀螺仪下发的震动值最高达到了3260;还听说有模友没有解决震动问题,导致震坏了NEO VLINK,哈哈哈。。。后来他装上他自己的减震结构,怎么暴力飞行都不超过2300,悬停震动也就400多,大概2100转左右吧,比原厂的好多了。
  后来在他们某宝店铺发现已经上架了这款升级件,下面是这玩意儿的部分试飞数据图:
实物图就这样的,还是找模友要的一张
从他们的试飞数据上看应该是解决了震动的问题,加上合理行也上架了斜齿的转动组结构,应该完美解决SAB KRAKEN700震动大的问题了。

楼主:
   帖子发了后发现图片没有了,这里补充一下。。。
  后来在他们某宝店铺发现已经上架了这款升级件,下面是这玩意儿的部分试飞数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这个小老板是我的粉丝吗?

不但要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才能算学到位。

哈哈哈,被你发现了,火眼金睛呀你

网友:
板子下面放的柱子是硬连接还是减震连接 没看明白

网友B:
做这个减震还如直接陀螺仪里面灌胶。硬挂上去也没那么大的震动。我们这边很多模友都这样直接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个减震还如直接陀螺仪里面灌胶。硬挂上去也没那么大的震动。我们这边很多模友都这样直接粘上去

灌了胶以后要更换陀螺仪,清理残余胶特别麻烦,而且不一定能全部清理赶紧。

网友C:
我没在合利行里找到斜齿,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在合利行里找到斜齿,麻烦给个链接~

  合利行没有斜齿,必须换减震版 不然震动非常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没在合利行里找到斜齿,麻烦给个链接~

在sab官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sab官网有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利行没有斜齿,必须换减震版 不然震动非常大!

我那妖目前来说震动还可以吧...悬停3-400,就钟摆的时候震动会高一些2000左右

网友:
我是用了2mm的3M胶垫,震动值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