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大家,船仓盖子如何固定,并且能防水?

楼主(2021-01-05):
正在做一条船,甲板上开口以便换
电池
,这个开口要做一个盖子封住,请问如何固定可以方便打开,同时又能防水?

网友A:
切半个乐扣乐扣盒子,硅胶粘上。

网友B:
玻璃钢船壳用透明胶带,像真船直接设备舱独立防水,放一个饭盒在里面就行

网友C:
我用透明胶布贴,反复粘贴,时间长了有残胶,难看,处理起来很麻烦。
我现在觉得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内部防水盒,外面装饰。将防水功能和装饰分开,这样好处理。

网友D:
一般的维护口都会做一圈防浪板吧,1-2cm高就行,我一般用1mm的ABS板做,维护口上面一般是上层建筑主体,比维护口稍大一圈,这样盖上之后正好能和防浪板组合成不错的密封结构。如果船速比较快,或者经常冲浪,对密封有更高的要求,那就要在维护口和上层结合处用上磁吸了,还可以在结合处用2mm的薄壁硅胶管做一圈加强密封条。

网友E:
方法有千万种,关键看你的想象力和动手力

网友F:
电动玻璃钢船用电工胶布做盖子防水,每次粘之前用卫生纸擦干就行。油船设备舱做防水,盖子不用刻意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