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地平线PT-17升级无刷动力

楼主(2021-01-05):
PT-17不多做介绍了,比较经典的一款小飞机涂装异常骚气好看哈哈
改造原因:8529空心杯寿命和推力?一直是小飞机的短板,基本20个小时就进入了动力衰减期。SO为了增加动力改过高达功放 效果确实牛不亚于无刷户外风大些也不至于飞不回来。但伴随的也是发热和寿命急速衰退(当然你一年飞2 3个起落请忽略直接 可以直接改贴子最后我会说怎么无损安装高达功放)爱搞机的我忍不住还是对它下了狠手!
备货清单:1.动力部分:AP05 5000KV 1S版本 1S无刷电调1S版本 数据推力5303桨 90g 推力-数据截取卖家哈哈反正我测不了
                 2.残废的PT-17一台 土豪可以买新的
                 3.直线舵机2枚
                 4.碳板2MMX1MM 1条
                 5.自制3D打印电机座一枚
--------------无计划随手改的所以图片较少想改的朋友还是要阅读下文字细节--------------

楼主:
首先因为换了动力所以电机座需要重新制作直接参照原来的电机座底座画然后对着无刷接口画就行,在经历3次改版之后最终还是选用了最后一个版本 好处就是任意伸缩长短,也可以拔出来插到8520的加速组上 嘻嘻一举双得为了减重还是。为了减重还是设计为空心的。(最后发现简直多余哈哈)

电机座

楼主:
第二步-机翼改造 一开始的设想是改2S无刷的,推力120g 想着它脆弱的EPS机翼 索性还是加了个碳纤杆顶一下毕竟感觉重了机翼承受的压力增大防止空中解体
改造步骤-1、强化机翼:首先在下翼压块(蓝色的压块)找个位置切一条槽宽度深度按照自己手上的碳纤而定 不建议用棒子(不好看)。那么切好之后我们对碳纤片进行加工,首先裁出与机翼相符的长度然后取中间位置贴到蓝色压块开好的槽内,然后在压块根部将碳纤进行裁剪 注意:画好位置用刀两面慢慢割 割到要断不断可以进行弯折为准(因为机翼不是平的往上翘些角度)然后放着先不动。
               2、切电池仓:原厂使用150MAH 1S小电池 目前已经满足不了咱们的无刷电机 需要加大电池容量,那么原厂的电池槽太小了所以咱把电池槽切大。切位可以参考图1图2。尺寸请参照自己购买的电池而定。我自己改的是1S 200-260MAH的电池仓 切好的图忘记拍了 最后看效果吧。使用小电池可以跳过
               3、副翼舵机:原厂的副翼传动结构是挺好的,但是用多了脱开松动经常发生,而且机械结构总感觉没有直驱相应那么迅捷 SO 搞他-摆放位置可以参考图三 不影响贴纸粘贴且动量也能满足(至少看上去是哈哈)虽然最后看起来有些突兀但是稳定第一嘛。 首先找块1MM厚的PES板子(材料无所谓自己看着办) 然后切成长(舵机长度)x2MM宽x1MM高的柱子,然后吧舵机垫高,这样就可以把舵机粘在机翼上且不影响齿轮转动 还能防止可恶的704硅胶溢出成品看图三。使用原厂单舵机加传动组的跳过注意切电池仓别切太过头就行

楼主:
第三部-电调摆放
  参照说明书看了一下飞机的中心位置,大概图片的位置 哈哈 摆放不能太随性尽量靠重心,否则不好飞严重的滑跑就擦地了。这里还是看自己的电调来最好小轻,3.7V的直接可以给接收机供电(我采用的从原主板的有刷电调口给电,主板电源线其实可以剪掉了),2S 7.4 记得加BEC 否则主板会GG。漏了一件事 改无刷只能使用原厂AS3X主板 然后记得要开启无刷模式 具体怎么开请参照大神的开启办法,一定要确认好主板型号是否能够开启,也可以使用别的接收机。实在不会或者开不了可以使用AR3201接收机同样也带三轴增温比较保险缺点就多装2颗舵机而已。

楼主:
第四步-切割机头       毕竟还是要做到最大化的美观,飞机的像真发动机机头怎么可能拉下,其实也比较简单就用工具剪开几个口子能把电机穿过去不磕到就OK了。我就比较粗糙懒得打磨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AP05电机,玩家有更好的选择那就视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最后一步 总装简单的事情,怎么拆怎么装 说点重点吧

1、电机先上到电机座再把电机座用硅胶打到位置上,然后装机头塑料,最后上桨叶(硅胶有一定弹性在炸鸡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缓冲的作用)。通电试转向是否正确
2、副翼舵机胶水干透后把引线穿好然后粘下翼蓝色压块,原本切好的碳纤贴到下机翼上 保持好贴合度且保留原来的机翼弧度 然后再碳纤切口处滴上502 (一定要少量502腐蚀EPS)完工后上美纹纸 上色(毕竟黑黑一条丑)

3、装FPV的朋友记得再合上下机身的时候从主板参调口引出电源哦规格MINI JST1.0MM3P。我就忘了现在想插进去好难
OK 就酱紫搞定。等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希望不要炸鸡哈哈

加功放看最后一张图从这个口拔出电机电源线,把功放插入,即可至于电源线还原主板电源线可以不用 作为穿线的引导线。电机电源线和功放电机输出线焊接还是接口请君自便。

楼主:
补个图哟补个图

网友A:
漂亮!其实弄个UMX无刷主板和电机应该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其实弄个UMX无刷主板和电机应该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了。

他这个是1S无刷,地平线UMX无刷都是2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