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刃铝用铣刀,请教螺旋角45度和35度的区别

楼主(2021-01-05):
打算买点三刃铝用铣刀,发现螺旋角有45度和35的区别,有点懵了,不知道怎么选择,有谁用过的,可以说下区别吗?

下图是两个淘宝店铺刀具

网友:
所有刀具切削刃的角度应该都是一样的,要加工的材料越软,刀具角度越小,材料越硬,角度越大,甚至是钝角

网友:
刀具的切削刃角与材料特性、进刀速度、吃刀量(即切削参数),冷却条件、工件表面租糙度相关(加工效果)。刀具材质(关于强度、切削温度)、角度参数

是厂家给你的一个确定的参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