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k110插头问题

楼主(2021-01-05):
请教一下k110可以改什么插头呀。ph2.0可以不。感觉和小白头电流一样呀,xh2.54能不能好一些,原厂小白头衰减快容易发热掉动力
,1s小机插头是硬伤

网友:
我用的jst插头,感觉差不多

网友:
mini t插
xt30

其他的看参数没比小白好多少

网友A:
220v电源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电源插座

别闹。接220不得上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闹。接220不得上天啊

你飞暴力3D么?这个小白头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一到冬天,1S电的小无刷伟力小直机,感觉动力都上不来了。空心杯的除外。

网友C:
bt2.0  gnb27

网友D:
小白或者2.0都行吧感觉,主要是选用的线材要够粗,每次插电池要看一下金属段有没有合在一起(不排除塑料松动金属段没有扣紧),如果还是不放心可以换beta出的缩小版xt插头,就是5块钱一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2.0  gnb27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或者2.0都行吧感觉,主要是选用的线材要够粗,每次插电池要看一下金属段有没有合在一起(不排除塑料松 ...

OK谢谢。我先试试ph2.0。比小白头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到冬天,1S电的小无刷伟力小直机,感觉动力都上不来了。空心杯的除外。

确实电池凉了放电不好

网友:
一直用小白头,电池坏的有点快,其他还好,用花牌电池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