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如果能吸铁粉,要买多大功率啊?

楼主(2021-01-05):
吸尘器,如果能吸铁粉,要买多大功率啊?平时雕刻机雕下来的铁粉,都在T型槽里,很难清理,不知要买多大功率的吸尘器,可以把铁粉都吸干净啊?

网友A:
普通洗车行用的吸尘器就行。万一洗不干净可以用磁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洗车行用的吸尘器就行。万一洗不干净可以用磁铁呀

那是多大功率啊?

网友:
弄个磁铁,包个塑料袋。比吸尘器划得来些吧

网友:
如果是细铁粉,一般吸尘器都能吸走,当然如果颗粒太大小功率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网上买一根铁屑吸棒,很方便,吸满铁屑放到垃圾桶一抽铁屑就掉垃圾桶了。

网友B(2021-02-16):
T槽是铁的,里面铁屑用磁铁不好吸,

我用的是550w中压风机自制的旋风集尘,实测好用。
6mm左右的小螺丝,拆下放在一边,一不注意就吸没了。

网友(2021-04-18):
引用 网友B:
T槽是铁的,里面铁屑用磁铁不好吸,

我用的是550w中压风机自制的旋风集尘,实测好用。

我也买了木工集尘10厘米口径的,我转接到5厘米用,结果吸力不够,明明10厘米吸木头时吸力很强的,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改了5厘米风量就不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洗车行用的吸尘器就行。万一洗不干净可以用磁铁呀

这种吸尘器不行的,一是噪音大,串激电机的,二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论坛有人DIY集尘卖的,就是太贵,好像要700多元,是无刷风机的,我买了减配霍尼韦尔电机的,价格便宜些,但干完活收拾下铣床可以,吸力不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吸尘器不行的,一是噪音大,串激电机的,二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论坛有人DIY集尘卖的,就是太贵,好 ...

我用这种,标的4KW,有三个电机叠加,一般只开2个电机足够,只要不是缠绕的铁屑都很容易吸起,T槽的更容易,效率大约10秒能吸1KG.

网友:
拿个刷子刷刷就行

网友:
刷子加空气吹,,,很简单的,为啥高那么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