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自受】电炉熔铝。

楼主(2021-01-05):
想要一个铝合金电机外壳,网上好像很难买到,正好家里有点废铝自己做一个,增加点认识。第一次做,质量不太好!

网友A:
浇筑时要震动减少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浇筑时要震动减少泡沫

谢谢指点。

网友B:
用气化炉/煤气灶 烧就可以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气化炉/煤气灶 烧就可以融啦

只有电炉。

网友:
杂铝浇铸就是气孔多。。。

网友:
做过一个烧柴的气化炉火力强劲

网友C:
拿钻头车内孔是个什么高级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钻头车内孔是个什么高级玩法

有可能是把铣刀

网友:
分明是专业的玩法。

网友D:
麻烦普及一下具体参数、做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普及一下具体参数、做法!谢谢!

不能喧宾夺主,开新帖了
做一个烧柴的气化炉火力强劲

网友E:
模具外面需要做好保温,融铝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具外面需要做好保温,融铝还是很快的.

有道理。

网友:
铝的氧化速度比较快,需要加“遮盖剂”,且在浇筑前“除渣”。找相关帖子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铣刀啊,特别是钨钢的那种二手的便宜,车铝特好用。就是要主意不能吃大刀,易断。

网友F:
找点焦炭。化铝很快。需够温度上面盖草木灰,防止进气。够温度后里边的渣滓自己就浮出来了。浇注时用一烧热的铁棍挡住渣滓防止砂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点焦炭。化铝很快。需够温度上面盖草木灰,防止进气。够温度后里边的渣滓自己就浮出来了。浇注时用一烧热 ...

谢谢,还想请教:焦炭会不会把不锈钢炉胆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请教:焦炭会不会把不锈钢炉胆烧坏?

在炉胆内抹上黄土泥1厘米就行,保温和保护外壳。外壳没事也得抹上 需要保温

网友:
不够温度 渣滓浮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钻头车内孔是个什么高级玩法

铣刀 加er刀架  可惜帖子没有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