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上这个配件叫什么

楼主(2021-01-06):
砂轮机上两片金色这个配件叫什么,TB上搜索不到

网友:
叫平衡块吧。

网友:
应该是平衡块,调整动平衡用的。

楼主:
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
这个没有卖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砂轮机也要调教平衡的

网友:
可调动平衡配重片  非标准件.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自己加工,工厂里面更简单,直接在砂轮侧面敲小坑做动平衡

楼主:
机友可以做一些,挂网卖解决小白的烦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自己加工,工厂里面更简单,直接在砂轮侧面敲小坑做动平衡

真的假的?砂轮侧面敲小坑很危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砂轮侧面敲小坑很危险吧

我见过的砂轮基本上都是这样做动平衡的甚至磨床也是,没见出过问题。不过这玩意一旦出问题基本上就没救了,当场SW

网友:
砂轮是要禁止敲打的.要小心! 砂轮动平衡一般都是用专用工具修磨出来的,从侧面减重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