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云台用遥控控制拍照经验分享

楼主(2021-01-07):
大概是11月份吧,在逛闲鱼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有一款#云的云台性价比很高,就买了一台4k的,收到后开始测试,通电正常,云台启动,嗡嗡的响声,可能是固定的不牢固所致;图像可以正常av输出,效果还可以吧,模拟图传有个影就可以了;仰府正常,可以用比例开关控制云台仰府;拍照和录像不正常,用三段开关不能控制?
打开卖家的云台控制介绍,原来拍照(a)和录像(b)是两根线,与GND导通就是能控制,通过芯片转为pwm控制,理论上用三段开关时可行的,只是不知道比例时多少,无法进行精准测量和控制。用镊子按照上面的介绍,分别于GND短接,功能正常。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开关,GND公用,然后分别与拍照、录像短接,电子机械开关最好了,三极管导通不是类似与机械开关的导通。于是,上某宝搜索,类似功能的pwm电子开关,发现有视频切换控制模块,可以实现类似功能。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不卖关子,直奔主题。
需要用的模块,三路视频切换开关。用法如下:
1.遥控器随便设置一个三段通道,比如6通道。
2.将接收机6通道与视频切换开关的输入端相连接,三根插针的那头,别弄错了。
3.这段说的是视频切换开关与接收机、云台的连接方法。a与in1、b与in3、GND与out分别连接好,in1、in2、out在视频切换开关上a、b是云台对应的线,GND是公共地线。

楼主:
4.还有最后一步,in1的正负极也要接上,可以与云台的正负极并联。那个8p的插头,正极、负极有两组是并联的,正好拿过来用。注意,视频切换开关输出端不供电的话 是不能完成切换的,但是连接云台也有反应,可以设置1080p或者4k,具体设置成那个,只能摸索,没有规律可言。

楼主:
来了这么久还是新人贴,哈哈!

网友:
无图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一搜一看全搞定

网友:
想卖什么货 直接 明白 就可以了

楼主:
没什么想卖的,我也是自己玩而已。楼上是几个意思呢?

网友A:
楼主买的哪款?我看有直接支持pwm版本和不支持pwm控制的版本

网友:
关键字给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哪款?我看有直接支持pwm版本和不支持pwm控制的版本

是的呀,我买的就写着4K,直接用接收机是不能控制的。所以才想着用电子开关控制,用三极管导通的试验不成功,然后手里有一个两路的视频切换模块,可以控制。但是2路的视频模块始终是有一路导通的,就无法断开,只能拍照或录像。后来看到有三路的,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关键字:三路视频切换模块,先用摄像头试验看能不能切换。最关键的是模块需要通电,in1、2、3哪路都行,不通电是无法完成切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呀,我买的就写着4K,直接用接收机是不能控制的。所以才想着用电子开关控制,用三极管导通的试验不成 ...

哦,现在直接就有用接收机控制的版本了,就是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现在直接就有用接收机控制的版本了,就是贵一点

我只看到两轴的有办法PWM控制
三轴的没办法吧

网友(2021-02-07):
引用 楼主:
来了这么久还是新人贴,哈哈!

自信点,我也一样哈哈哈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下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