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有种成品微型潜艇谁有了解过

楼主(2021-01-07):
7cm长,中间有水舱,底部进水浮沉的。叫小号手是道听途说的,也许这个有很多个牌子最早的是哪个就不知道了。

    几天前碰巧见到有人转卖。。。一张毛爷爷咬牙就拿下了,其实在这之前已经买过14cm的仿制“放大版”,结构上应该大同小异,这个小东西不好拆所以作罢。
结构:
    首先图上这两个结构都差不多,中置的一个直线舵机控制水仓,从底部吸水浮沉。
    单推进桨,一个侧推(这个部分没看懂)负责转向,可惜水仓都是开关控制的,想要找悬停点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小的那个。
体验:
    做工看着还是挺细致,漆面也很棒,开始担心红外遥控距离很弱鸡实测两三米开外依然可以正常工作。而且居然还有放大版没有的失控保护,水舱自动复位排空上浮,这就舒服了不担心出去玩放生。
    因为这个小东西真太迷你了,水面张力都能影响它的正常浮沉(吸水满了可以看见顶部被水面“拉着”),在小鱼缸抖抖鱼肯定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7cm.......比一个空格键还短

网友A:
楼主确定是7厘米吗。。。。

网友:
7cm......楼主确定是7厘米吗。是静态模型?

网友:
太微了!考验功夫。

网友B:
我了解过,水舱泵机只能吸入 放出,不能静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7厘米吗。。。。

对...更新了帖子内容嘻嘻

网友C:
哦这个啊,是靠一个活塞进行上下移动进行吸排水,从而下沉或者上浮。但是没有悬停功能,如果非要悬停,只能吸排水两个键来回按,但也太得瑟了。唯一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它转弯是靠一个齿轮正反转实现的,类似轮桨的功能。

网友:
转弯其实很简单,结构和侧推水泵一样的,原理就是有两个水口,通过叶轮(这个小潜艇是齿轮,效果类似)转动,进行单方向喷水,往左喷或者往右喷,进行转弯。侧推泵一般在大型潜艇上较常见,因为仅靠舵效不足以让其有效转弯,让舵和侧推泵配合能提高转弯效率。

网友:
还有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的充电口,盖上盖子就系统上电,拔掉盖子可以充电。我猜它内部接线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这个啊,是靠一个活塞进行上下移动进行吸排水,从而下沉或者上浮。但是没有悬停功能,如果非要悬停,只能 ...

正是因为它是可以悬浮的,所以才买的呀。不能悬浮的那种,长城玩具有个用的是中置的螺旋桨,它只能通过开关螺旋桨下沉,松开它自己就浮上去了。
银辉还有一个用线性油门控制的浮沉螺旋桨也可以在水下悬停。,个人感觉这种结构更适合简单的DIY,有刷电调即可操作浮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过,水舱泵机只能吸入 放出,不能静止

不是哦,水仓在可遥控时不会自动复位,除非断开连接,这种看我的图片。

网友C:
我当初还问客服,可能是个假客服。我也没有过于细致了解,只是对其中几个部件感兴趣。听楼主说螺旋桨控制沉浮,这个在日本很流行,(这款模型我不清楚是不是来源日本)与其说是螺旋桨,不如说这是一个推进泵(thruster)。油管上有个日本人做的1/200  u511,用的就是类似这种结构。结构图来源于rc submarine foru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还问客服,可能是个假客服。我也没有过于细致了解,只是对其中几个部件感兴趣。听楼主说螺旋桨控制沉 ...

您发的这个图方案是换了个方法吸水仓吧,确实挺巧秒的。我说的那种是直接使用螺旋桨向上推下沉的(像直升机),中置直穿机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发的这个图方案是换了个方法吸水仓吧,确实挺巧秒的。我说的那种是直接使用螺旋桨向上推下沉的(像直升 ...

有点印象,是不是叫那个什么海狼玩具遥控潜艇?上浮下沉,转弯前进全是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印象,是不是叫那个什么海狼玩具遥控潜艇?上浮下沉,转弯前进全是螺旋桨。

长城玩具吧,那个可惜是开关的。银辉的才是线性可以实现悬浮。但同样的原理,如果是自己DIY一个小潜艇的话,这一个应该是比较简单就可以实现。

网友:
有链接吗?淘宝搜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