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scp 主板舵机mos烧了修复

楼主(2021-01-08):
上电可能因为舵机已至最大行程,一缕青烟飘过,mos板烧坏,一个舵机无法使用,另外两个正常。按照之前论坛帖子,更换舵机mos后,舵机仍然无法使用,表现为只能一个方向转动,无法反向,不知道哪位高人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图一为烧坏后,图二为更换mos后,图三为更换图二舵机mos后只能一个方向转动,继续更换背面mos,但是问题仍然没能解决。

楼主:
补充一下,1~6号焊盘中3号和5号焊盘损坏,5号焊盘用飞线接好,3号焊盘摇摇欲坠但是也不知道从哪里飞线,所以焊接在原来焊盘上,现在我怀疑最有可能是3号焊盘断了,请高人指点一下,我可以从哪里飞线?

网友A:
华坑的烧板王啊,我都不记得烧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坑的烧板王啊,我都不记得烧几个了

主板还在吗?

网友B:
我的也是一通电六脚mos就发热严重,然后烧了,不知怎么解决,同求解。

楼主:
现在已经完美修复~3号引脚和1号引脚相连连接背面三角原件右下方,4号引脚和6号引脚相连并且连接舵机最上面那条线

楼主:
昨天晚上焊接的mos有可能是点背次品率?应该不会是焊接虚焊的问题,因为都已经加强过,今天实在找不到原因了,重新换了一个mos全部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通电六脚mos就发热严重,然后烧了,不知怎么解决,同求解。

你可以拍照我看看

网友:
搬家时全丢垃圾桶了,没你这技术留着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拍照我看看

拍不到,不在跟前

网友:
拉杆用弹簧这能好飞?

网友:
我的是正负极接反了,一股青烟之后,电机不转了。

网友:
不知楼主换的MOS管什么型号?不同型号引脚定义不一样的,要买到型号完全相同的很难,只好飞线连接:电源正负可直接主板电源正负,2个输出接舵机驱动电机,2个输入接焊盘上相应位置。按楼主说的情况,电机能动,只朝一个方向转,说明接反了,只需反接一下即可。

网友:
我早已对华科尔死心,早期的产品不成熟,拿一些劣质塑料来制造产品,被人骂作是华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后面的产品只有 mini cp 过得去,super  cp 就是烧板王,口碑差,停产后,没想到淘宝上反而涨价。要涨价由他们涨,看能卖出多少架。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1~6号焊盘中3号和5号焊盘损坏,5号焊盘用飞线接好,3号焊盘摇摇欲坠但是也不知道从哪里飞线,所 ...

找另一块好的板子来对照,或请人拍张照片发给你。

网友:
三轴的就是会烧板:开油后你哪怕打很小一点舵,如果你不收杆舵机都会朝一个方向一直走直到卡死烧掉MOS管……早期的三轴板没防卡死设计。

网友:
牛这个也能修好

网友(2023-09-11):
请问这个Mos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的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