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拉距 4.5km

楼主(2021-01-08):
载机 小蜜蜂飞翼490mm电池1500 2s
200mw图传
图传4.5km差不多极限了,乐迪小遥控器加了功放未到极限 不错不错 比预想的飞的远

网友:
挺好挺好

网友A:
加了个多大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个多大的功放

2W的功放

网友:
续航时间多久

网友:
配置能详细点吗?

楼主:
续航半小时左右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详细的配置清单呗。什么飞控?什么电调?

网友B(2021-02-20):
换个枫叶小平板天线,图传应该还有潜力,我用的入门级ts832,标称600mw,  枫叶小平板到过17KM,清晰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枫叶小平板天线,图传应该还有潜力,我用的入门级ts832,标称600mw,  枫叶小平板到过17KM,清晰无雪花

我这个就是枫叶14db的小平板 图传200mw 市区里面干扰比较大的 没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枫叶14db的小平板 图传200mw 市区里面干扰比较大的 没什么办法

这么小的载机,也不错了,那换发射机吧

网友:
200mw都可以4.5公里?高度一直保持400多米吗

网友(2021-07-05):
引用 楼主:
2W的功放

XQ-02A???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御猫,争取飞出穿越机fpv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枫叶小平板天线,图传应该还有潜力,我用的入门级ts832,标称600mw,  枫叶小平板到过17KM,清晰无雪花

说说飞多高,再说距离

他这个飞了500米, 距离是4.5,要是飞100米,怕是1公里就完

网友(2021-08-31):
我用600mw图传,只能飞1600多米,高度150米左右。难道要飞高一点,飞太高,相机什么都拍不到!

楼主:
要拉锯肯定要高点 近地信号影响很大的 接收要用平板天线 效果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