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PHOBBY M2 V2版改了一部分V1配件和主控接线

楼主(2021-01-09):
买了最新款M2 V2版,飞了3次,炸机2次:
1.      用DEVO 7E 接的DSM2卫星,调试OK试飞,翻过来没有负螺距,直接熄火倒飞3米掉在泥地上——桨夹拉杆、旋翼头、主轴、横轴变形,后舵机臂断。更换主轴/横轴/后舵机臂,桨夹拉杆/旋翼头慢慢敲直,上机检查OK。
2.      用原装控,试飞几电正常,手感基本适应,然后开3D,各种大螺距翻、刷。最后倒飞大螺距下降,翻正时太低,直接蹲地上炸机——两侧板+上侧板全断、电机固定座变形、金属加宽座弹飞不见、主轴轻微变形。
因此,需要买配件维修了。还是自己不小心,没有仔细看,也没有问,结果买回来都是V1板的配件(顺便提一句,V1版本的配件比V2的结实一些),只好将错就错,改了一些位置,顺便把主控也改了一点自已喜欢的接线。
V1的电机座有两个螺丝固定,而且厚
V2的主控固定塑胶座要剪平才装得下
下侧板的高度不一样,V1的要宽、厚一点
上侧板V1的要扩孔头罩位置,还有V1尾管是圆的,V2是水滴形,有两个孔不对位

以下是改主控板的接线——都是打的黑胶固定在壳里
撕毁无效?不喜欢,直接刀片划开
原来的电源插头伸出来还要旋转180度,不喜欢,直接开孔塞进去,垫高3mm打黑胶固定在电感上
主电机的插头开孔在正上方,里面打黑胶固定
尾电机直接在原来的孔里伸出来,里面打黑胶固定,留一根松一点的好在调机时拔线

网友A:
厉害了,我也是刚刚进了m2,到时对尾悬停时候,尾巴稍稍向左偏移,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刚刚入手朗宇的m2,对尾悬停时,尾巴慢慢向左漂移,求教大佬们,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也是刚刚进了m2,到时对尾悬停时候,尾巴稍稍向左偏移,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大螺距向左甩尾,时有时无,听说M2 锁尾就是这样子,基本无解

网友:
厉害了这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