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画面跟手扭曲 osd高温警报问题分析

楼主(2021-01-09):
手或者其他动的东西经过摄像头前面画面会扭曲 如图 同时高温警报 甚至100多度 死机  。 摄像头 图传经检测没发现问题。所以大概率是飞控问题,但是飞控厂家售后说飞控是好的,内核温度就是这么高。遇到过的朋友分享一下。

网友A:
是图传离飞控太近热传过去了吧,画面又一横扭曲是图传本身问题,我也有2只图传这样的,重新通电有时候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传离飞控太近热传过去了吧,画面又一横扭曲是图传本身问题,我也有2只图传这样的,重新通电有时候就正 ...

不对

楼主:
初步判断 问题是9v bec电路没做隔离导致的      接vcc就没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是接收设备视频场同步没做好   因为不是所有眼镜屏幕都有问题 同时测试

网友:
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