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寸以下长续航配置

楼主(2021-01-09):
像青蜂侠那样的三寸机加狗,声音太大不适合室内低调飞。
95x加裸狗,1106 电机一般只能飞三四分钟,有没有更好的裸狗静音超长续航配置?最好8-10分钟左右

网友A:
用1106  2400KV配3寸用6S450,起飞在220克左右,续航可达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106  2400KV配3寸用6S450,起飞在220克左右,续航可达12分钟

看有人用1204 5000kv,电池4是850,总重220g,也就7分多

网友B:
95X机架 1105电机  幻蜂AIO 25A   D63浆   1100mha 50C电池    10分钟
FUS111V2机架   1105电机  D63浆   曼巴25A飞塔,Vista KTI     1100mha 50C电池   8分钟
蝙蝠机架    1105电机  2540浆  曼巴飞塔25A   Vista天空端    1100mha 50C电池   11分钟

主要是电池!
亲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有人用1204 5000kv,电池4是850,总重220g,也就7分多

能悟出这配置的续航全网就我一个

网友C:
95X用1106 4500或者3800,用4S1100高能神电,带着裸狗,数字版起飞重量257克,都能去到6:30,模拟八九分钟没啥问题啊。。。主要是这个电池!

网友:
Proteck25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X机架 1105电机  幻蜂AIO 25A   D63浆   1100mha 50C电池    10分钟
FUS111V2机架   1105电机  D63浆   ...

多少KV?几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悟出这配置的续航全网就我一个

这是我在B站看到的

网友:
曼巴1105   5500KV     4S  1100MHA  50C

楼主:
1105 11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X用1106 4500或者3800,用4S1100高能神电,带着裸狗,数字版起飞重量257克,都能去到6:30,模拟八九分钟 ...

用1106  6000kv可以吗?看B站有人组三寸机用这电机飞了二十分钟,这电机也支持2寸浆

网友D:
为什么清一色的全部都是1106。3寸机用1408 1506太耗电了吗。。。。

网友:
protek35才是3寸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1106  2400KV配3寸用6S450,起飞在220克左右,续航可达12分钟

请问你什么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清一色的全部都是1106。3寸机用1408 1506太耗电了吗。。。。

1408 或者1506适合带更大的浆,这样才能体现其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什么机架

格普3寸

网友D:
绝了 居然还是天空端  重量包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了 居然还是天空端  重量包电池吗

全鸡钛合金螺丝,必须带电池的重量

网友:
新装了个4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