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丢星,飞机,飞机它飞走了

楼主(2021-01-09):
野外平原飞行,飞机起飞后飞机进行盘旋飞行(半径200米)两圈后,飞机地面站报警“传感器异常”,GPS瞬间变为0颗星(距离我600米左右),其它数传还在,姿态、航向、飞机电量一直有变化(姿态为右盘旋)。我就随后赶往丢星附近寻找,未果。最后厂家说通过地面站发出来“降落”指令,在36分钟飞机地面站报“遥测中断”姿态没变化了,

想请问下各位大哥们,当天地面有点微微由南向北的微微风,在空速19-20左右,飞机没有GPS后右盘个36分钟,飞机离消失点会飘出去多远呐??寻找的大概方位,哪个方向上几率大些呢。

网友:
4G定位模块 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由风向 和盘旋状态 应该是 西北 偏北方向移动   但是 时间 太长了。高度不明。空中气流变化要比地面复杂的多。机会很渺茫啊 兄弟。

网友A:
最好单独安装一个GPS定位器,固定翼不会垂直降落,飞控丢失卫星信号很难确定迫降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单独安装一个GPS定位器,固定翼不会垂直降落,飞控丢失卫星信号很难确定迫降地点

大哥给推荐个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给推荐个呐

虽然没用过,但是刚才淘宝搜了一下定位器(如下图),感觉只要重量轻,内置电池,可以独立运行的都可以拿来用。这东西很便宜,技术也成熟,找机利器

网友:
盘旋36分钟,那就比较远了,可以根据风向风速计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丢不要紧,主要是安全问题,能不能别搞超视距飞行,如果有需求,请安全报备

同意,所以要确保在人员稀少的上空飞行即便坠机也不用担心惹上麻烦。

网友: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键炸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但是刚才淘宝搜了一下定位器(如下图),感觉只要重量轻,内置电池,可以独立运行的都可以拿 ...

嗯嗯,好诶谢谢

网友:
为何不切手动飞回来呢?

网友:
丢星后飞控会把飞机降落(炸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单独安装一个GPS定位器,固定翼不会垂直降落,飞控丢失卫星信号很难确定迫降地点

这东西我反复多次实验过,一点都不靠谱!只有靠近公路(也就是我们手机导航能导到的地方它才能定位),而且误差很大。要是远离公路,根本无法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反复多次实验过,一点都不靠谱!只有靠近公路(也就是我们手机导航能导到的地方它才能定位),而 ...

是吗,这个没接触过,不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反复多次实验过,一点都不靠谱!只有靠近公路(也就是我们手机导航能导到的地方它才能定位),而 ...

我崽的电话手表定位还是很精确的。

网友(2021-05-08):
有一个马航

网友E(2021-06-29):

引用 网友D:
我崽的电话手表定位还是很精确的。

你每次飞的时候都把你崽放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每次飞的时候都把你崽放上去?

啊?放个手表就行了呀

网友F(2021-08-30):
引用 楼主:
大哥给推荐个呐
买个宠物定位器就行,一年十块二十块电话卡费用。不贵还好用。不要买儿童手表,太娇贵。
买二手的性价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