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700x传动轴的轴承该如何更换

楼主(2021-01-09):
如题700x的传动轴轴承怎么拆下来呢?

网友:
尾管拆开,传动轴拉出来,手就能拔出轴承了,这么简单也问

网友A:
轴承上应该点过502之类的胶,拿掉外面的胶套,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很顺利的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上应该点过502之类的胶,拿掉外面的胶套,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很顺利的取下来了

关键是连接伞齿的花键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连接伞齿的花键不知道怎么拆

伞齿还是别考虑拆了,直接换现成的把

网友B:
你们都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传动轴两端的金属十字销,这东西用热风枪150度加热就能取下,换好轴承后再用R48重新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传动轴两端的金属十字销,这东西用热风枪150度加热就能取下,换好轴 ...

总算等到有用的回复了,像2楼叫我直接拔出来,我也只能一滴汗。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十字销是正牙还是反牙,是在是怕弄错,会毁掉传动轴!这玩意儿不便宜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传动轴两端的金属十字销,这东西用热风枪150度加热就能取下,换好轴 ...

哦不好意思没看清楚,您的意思是粘上去的?记得有模友说这是旋上去的,真是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