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种接收机的吗

楼主(2021-01-10):
有认识这种接收机的吗,请教一下通讯协议和对频方式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目测是睿思凯的d8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睿思凯的d8协议

直接上电,指示灯闪烁,按住按钮上电指示灯常亮,然后用D8D16都试过没任何反应

网友:
我来猜一下,有点像DSM2

网友B:
什么射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射频芯片?

cc2500加mega328p主控

网友:
这个搭配那应该是frsky没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上电,指示灯闪烁,按住按钮上电指示灯常亮,然后用D8D16都试过没任何反应

睿思凯的, d8,当时我朋友收的x9d送的这个接收机,怎么对频忘记了,多试几次,不行就换掉吧,反正效果也不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