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footy拼个帆

楼主(2021-01-10):
这么小,拼什么帆?
主要是学习,为RG65拼帆积累些经验。
使用机翼做的拼帆模具。
有个问题啊,正面帆形很好,但是转到反方向的时候会起皱。是因为帆太小了吗?

网友A:
你Footy用的帆料是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ooty用的帆料是多厚的?

帆料的厚度是0.03mm的。

楼主:
又或者是模具夹角太大?
我拼帆模具的两块板与水平面的夹角都是3度,这样两块模具拼在一起形成的外角就是6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帆料的厚度是0.03mm的。

需要薄的双面胶,处理一下把宽度切到6mm以下

在贴双面胶的时候先在找一些纸来练一练,注意的是贴双面胶时候不能拉了太紧,否则贴好后的双面胶会收缩的,自己找一下感觉吧

网友B:
关于拼帆,看过一些帖子,似懂非懂。我理解的没有采取拼帆操作的普通帆,自然状态下是平面,采用了拼帆操作的帆,整个帆面不在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空间曲面。这个曲面在受风状态下类似某个机翼的形状。不知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拼帆,看过一些帖子,似懂非懂。我理解的没有采取拼帆操作的普通帆,自然状态下是平面,采用了拼帆操作 ...

老船长们对这个问题都不太感兴趣,我这些小水手们瞎猜一下吧。
我与你的理解略有不同。
我觉得没有拼帆的普通整片帆也是有帆型(翼型)的,不是平面的,只有这样才有伯努利效应,才能逆风行驶。
对于三角帆来讲:
普通的整片帆只能在帆的下部形成较好的帆型,而上部的后缘不受限制,因此不能形成较好的帆型,帆的效率低。
采用拼帆的方法,可以使上部也保持一定的帆型,提高帆的效率。
这些是我为我的Footy拼帆时体会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按我的上述理解,我觉得,如果不使用三角帆,比如在结构上使用一个矩形框,做一个矩形帆,这样的话上下都可以保持较好的帆型,就不必拼帆了。
不过据说风在帆的上部和下部的大小和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上下一样的矩形帆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同时重量、稳定性等也都是问题。只是这样比较容易理解拼帆的作用。

现在正在构思大一点的拼帆模具的结构,做一个拼帆模具,为我的RG65拼个帆。
待春风起,扬起一片新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拼帆,看过一些帖子,似懂非懂。我理解的没有采取拼帆操作的普通帆,自然状态下是平面,采用了拼帆操作 ...

可以这么理解!只是拼帆可以使帆面相当于一个球面,不光有纵向的曲度还有横向的曲度!

网友(2021-02-12):
帆是个多曲面,做很容易,操作起来也不难,调好不简单
不妨琢磨几个四字词: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过犹不及

网友:
一直玩航模,学习学习海模知识!

网友(2022-05-10):
考虑一下帆的前缘部分的弧度

网友(2023-06-21):
找了一些资料,希望能加好友交流一下

网友:
书貌似翻译软件做的,明明写的是中文,看看不懂,想想不通

这种书应该由帆船的专业人士翻,或直接看原版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