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为什么没人这么干?

楼主(2021-01-10):
炸,应该是炸不丢元件了
但是,烧了,就吧咋嘿了

网友A:
恕我直言 我觉得有点蠢   不好看还增重    要弄就先择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 我觉得有点蠢   不好看还增重    要弄就先择透明的

没有透明的,其实我发现炸丢元件基本是没有戴头罩的吧?

网友B:
会影响散热

网友C:
值得鼓励,方向对头

网友D:
有一种透明的好像是705不过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透明的好像是705不过没什么影响

晚了晚了晚了,就这么着了,连飞3块电还好,就是尾电机有点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得鼓励,方向对头

谢谢鼓励,小飞机飞的有点上瘾,担心450mb没自稳上不了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影响散热

还好呢

网友E:
会影响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影响散热的

已经糊上了,飞飞看吧

网友:
拆个九阳豆浆机看看,你会大受启发

网友:
带头罩飞炸鸡掉不了零件

网友:
三防漆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F:
。。。真要有点啥问题自己想修都修不了(也没法检查),真要有这种考虑涂一层透明的保护层比较好,3d机还真不要随便在硬质地面玩呢,就算是空心杯小鸡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要有点啥问题自己想修都修不了(也没法检查),真要有这种考虑涂一层透明的保护层比较好,3d机还真 ...

场地限制,我基本上都在水泥地上玩,炸鸡也是炸水泥地上,炸鸡无数,现在不舍得乱炸了,只有测试悬停的时候在水泥地玩

网友:
应该没有这个必要吧,我的K100炸到报废,主板都还是好的,反而是主板上的接线地方问题比较多,这样搞的话就悲催了

网友:
龙辉:你有点过份了哈,还让不让我们活。

网友G:
有什么用!在水里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用!在水里飞吗!

不行不行,我把板子从机子上拆下来发现,背面还有元件,,,
我本打算是为了炸鸡不丢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