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14和TANGO2选哪个呢

楼主(2021-01-10):
各位用过的大佬指点一下
NV14+小黑羊高频头 850+350
TANGO2 v3 999 pro 1250
两个都是手柄控 都是霍尔摇杆

听说NV14 做工用料 摇杆什么的不错 但是系统渣渣
TANGO2 V3好像有低温传感器问题 然后摇杆看人品?

哪个方案比较合适? 目前正在用BETAFPV的小白控 觉得还是小控方便带出去

网友A:
价格都高,性价比不好,而且都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都高,性价比不好,而且都不轻

求推荐

网友B:
nv14 便携?话说你是不知道那个玩意实际的尺寸吧

网友A:
Jumper 和 乐迪 瑞斯凯什么的不都有比较小的么?我觉得板控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14 便携?话说你是不知道那个玩意实际的尺寸吧

真不知道 看着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Jumper 和 乐迪 瑞斯凯什么的不都有比较小的么?我觉得板控也可以啊!

Jumper t-lite一直跳票,而且第一批不知道质量怎么样,frsky的x lite造型不感冒啊,而且价格不便宜

网友C:
前几天刚发了和你类似的帖子,同样喜欢偏小巧的手柄控,第一选择本来frsky xlite pro,不过最终入了tango2……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发了和你类似的帖子,同样喜欢偏小巧的手柄控,第一选择本来frsky xlite pro,不过最终入了tango2 ...

感觉怎么样 做工 手感什么的

网友D:
tango2老说翻车翻车的,其实翻车的少,香的多,没买的都说翻车,买了都说香

网友E:
NV14的系统现在来说已经不错了,而且后续会支持open tx2.4的系统,做工很好,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供电,控电1s的,外置高频头功率开大就回拉低遥控器电压,至少我的黑羊开500mw遥控器已经不行了,基本没多久就低电死机。250mw,还行,出去飞一天可以考虑挂个充电宝或者多带几块18650。
控外观是个手柄控,但是不比常见的板控小,只是薄一些。手感看个人吧。我目前就用的这个控

网友F:
tango2的缺点是只能用crsf协议,接收机比较贵……可以考虑看看jumper tlite,千万不要买tango2改装多协议高频头T^T

楼主:
引用 网友F:
tango2的缺点是只能用crsf协议,接收机比较贵……可以考虑看看jumper tlite,千万不要买tango2改装多协议高 ...

Tlite考虑过 就是jumper的品控 还有就是就是总是跳票。。。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ngo2老说翻车翻车的,其实翻车的少,香的多,没买的都说翻车,买了都说香

听说现在出了v3 pcb改进版 修复了主板温度计bug 不知道买的话能不能买的到最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NV14的系统现在来说已经不错了,而且后续会支持open tx2.4的系统,做工很好,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供电,控电 ...

原来是这样 看来t-lite一节18650更是不行了。。估计真的只有tango2可以下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tango2的缺点是只能用crsf协议,接收机比较贵……可以考虑看看jumper tlite,千万不要买tango2改装多协议高 ...

这……玩一段时间就会发现,除了飞比赛的,基本上所有穿越机飞手都标配黑羊。接收机那一百七八的,怎么也比掉一架飞机便宜很多!2.4对于非赛手玩家的意义也就在于能飞1S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一段时间就会发现,除了飞比赛的,基本上所有穿越机飞手都标配黑羊。接收机那一百七八的,怎么也 ...

是不是小白控+TANGO2的组合就够了 分别飞室内和室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小白控+TANGO2的组合就够了 分别飞室内和室外

大疆还是模拟呢?大疆的话基本绝缘1S小机,那么直接一个TANGO2就好了。当然这是我一个穷人的建议,有钱的大佬当然是全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还是模拟呢?大疆的话基本绝缘1S小机,那么直接一个TANGO2就好了。当然这是我一个穷人的建议,有钱的 ...

模拟哦 大疆玩不起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NV14的系统现在来说已经不错了,而且后续会支持open tx2.4的系统,做工很好,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供电,控电 ...

自带的两个接收机好用吗 有没有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