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一架86cm手抛机,背推

楼主(2021-01-10):
接触航模一年多了,可是我的技术一直都是这么渣。一直想改一架80cm左右翼展的手抛机,250g以内,背推的,要耐炸。准备了挺久的物料了,今天做得差不多完工了,下周再试飞。
希望好飞、耐玩、能把技术练好!
配置是1306无刷,4040三叶桨,2s400mah电池。推力接近200克。
专门买了几个2g直线舵机,闲鱼找的最便宜的,但这舵机时不时有点咳嗽。
含电池起飞重量刚好200g,但这个电池要放在机头最尖那最前面,不然重心太后了。
今天试飞了一下,总重就200g左右,休闲飞怎么炸都不怕,就是肚皮朝天时会碰到电机和桨,还好不会很严重。我家附近的广场最近在封闭施工,风又有点大,今天只能在小区里试飞了一下。
只拍了一小段视频,这方向不太好控制,飞到两栋楼之间的风口位置,被风一吹就失控了。择日再飞吧。

这个机身材料本身就耐炸,再加个魔术板做的机头罩更是无敌!它断过机身、副翼,泡过海水都被我修好了。我的操控技术也更成熟了。昨天在广场里试飞。

网友:
电机小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祝爽飞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话说舵机放在机翼下面岂不是更美观??哈哈

网友:
86这个机有点重,我家娃表示扔不动。

网友B:
86的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话说舵机放在机翼下面岂不是更美观??哈哈

想着放上面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的多少钱买的

以前在闲鱼买的,30块钱一个。原本重量是160多克,小孩子玩是有点重。不知1米那款大点的是多重。

网友:
重心要调好,祝首飞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闲鱼买的,30块钱一个。原本重量是160多克,小孩子玩是有点重。不知1米那款大点的是多重。

86的机翼需要加碳杆吗?

楼主:
我是996上班,只有周日才有空放飞,请各位耐心等几天
飞起来应该没问题,因为只有200g,比手抛版重30多克。推力线现在只比重心高一点点,到时需要再调。
机翼应该不用加强了,毕竟动力很小,本来这个手抛机密度较大,强度好一点。

楼主:
因为电池要放在机头最前面,我用魔术板做了一个很丑的机头罩,一是用来装电池,二是缓冲防止机头被炸烂。

网友C:
这个还是轻了,用双发1306,2s 800双天电池。又稳,又抗风

楼主(2021-03-03):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轻了,用双发1306,2s 800双天电池。又稳,又抗风

再重一些就要挑场地玩了。我飞这广场估计最大只能200g左右的飞机,控制不好就会撞楼,挂树

网友:
我家里还屯了15个这种84-86翼展的手抛机,择日改装

网友D:
居然自带猪嘴巴,哈哈。问下楼主你这个手抛机,的机舱挖开有多大?我想放个f4飞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自带猪嘴巴,哈哈。问下楼主你这个手抛机,的机舱挖开有多大?我想放个f4飞控进去

我专门试了下,常规30.5*30.5安装孔的F4不太放得下,除非机身最宽处挖得很薄很薄。

网友:
谢谢楼主,大概有印象了。
我打算把飞控放翅膀下面的机腹部,泡沫切掉,下面用木板做底。f4放里面估计可以,就是有点难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