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小改IS-3(1/16)

楼主(2021-01-11):
模友们好久不见啊  潜水良久 趁着今天有时间来5I水一贴
这段时间把IS-3小改了一下  其实早就做好了  只是一直没时间水贴。

可维护性和组装难度上的改进
波箱更换
增加发动机和变速箱内构
底盘改进
负重轮从不锈钢套改成了轴承增加了冒烟功能
驱动轮改进

现在的IS-3拥有两种外形  一种是带裙甲的IS-3M  另一种则是本帖的IS-3

首先是4视图   履带悬垂效果还行

舱盖可开启  内部拥有发动机和变速箱内购

楼主:
驱动轮齿使用铝切割而成的     使用M3螺丝固定在波箱的D型输出轴上

楼主:
历史上的IS-3的V形地盘具备一定的防雷效果,但是给波箱安装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市面上似乎并没有什么波箱可以兼任   无奈只能自制了。 动力为每分钟150转550减速电机

楼主:
IS-3本身造型低矮   车体的长度和宽度也算不上大  再加上特殊形状的地盘造成了空间无法很好地利用,再加上齿盘 旋转波箱和冒烟波箱进一步挤占底盘空间 造成了非常拥挤的情况  勉强装得下。
12伏的电池厚度比较大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仰角。
目前正在考虑吧齿盘改成内齿圈 冒烟/旋转波箱放入炮塔内部来节省空间。具体如何改进还在构思之中。

楼主:
目前拥有的两种外形主要区别是裙甲, 两种车面可以兼容底盘。
最后一张图为新老地盘的对比,。

楼主:
  视频附上

网友A:
终于出来了,恭喜!看来我还得买一台,不过唯一缺陷是光敏树脂特别容易变形,期待材料改进

网友:
静态的支持一下

网友:
捧捧场~~~虽然我那辆烂尾了~~~嘿嘿~~~

网友:
同为毛车DIY玩家,支持个,我的那辆比你新版本早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出来了,恭喜!看来我还得买一台,不过唯一缺陷是光敏树脂特别容易变形,期待材料改进

我也考虑买个,给我的IS-7也做个伴

网友(2021-04-08):
底盘加个内衬,强度更高一点吧

网友:
真漂亮,机枪是在哪里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