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你的frsky x10s续航更持久

楼主(2021-01-11):
X10的用户你是否因为每出外场都需要提前充电而烦恼?
你是否想过要换更大容量电池而纠结?
这是我的方案

首先准备2节2170锂电(单体4800mah,共20元)

打开后盖并用裁纸刀割掉圈内凸起部分

因为电池已经装上,我直接只用文字描述:将原装电池保护板拆下(原装保护板上有温感,网上也没找到相同型号的,所以直接拆原装电池的保护板) 两节电池串联,你可以使用点焊机或者用烙铁焊接,(主要注意安全噢!) 原装电池板上有红色和两根黑色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最下面的黑色接电池串联处(按照原装电池接线即可) 没有绝缘纸,我这只用了美纹胶带和透明胶粘住,并用珍珠棉填上电池周边空隙防止电池晃动。(胶带不要缠太厚)

早上8点开机到下午18点,电池从8.40v到7.52遥控器显示还有三格应该还能用2~3个小时。
这个方案不用太多改动原装件,也不用投入过多成本,增重也不多。
觉得不错给个赞呗~~~

另外外场充电可用有直流电源功能的充电器给遥控器充电哦~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遥控器干活时充电很麻烦。。。

网友:
直接改成4节18650不好吗

网友:
x10s可以直接用3s和4s供电和充电,外场改个插头带着随时插着边充边飞就好了

网友:
这个遥控器怎么样?

网友A:
微信找不到你了呢。

楼主(2021-04-17):
引用 网友A:
微信找不到你了呢。

我微信有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微信有你啊

发个信息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