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伟力110改直区的电机哪买的到?

楼主(2021-01-11):
找了很多都是出轴3MM的,求大佬给个链接!谢谢啦!

网友A:
这个级别改直驱是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别改直驱是给自己找麻烦

玩飞机都是为了折腾啊,麻烦肯定是少不了的

网友:
帮搂主顶一顶,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飞机都是为了折腾啊,麻烦肯定是少不了的

除非你有自己做电机的能力,能直驱K110这种尺寸大桨的电机市面上的最小型号2202电机像我图片里面这个绿色的也要15.7克,如果自己有动手制作能力,电机最多再减重5克,那意味着也还要10克,K110用好点的1104电机只需要4克,6克相当于机子总重量的12%
K110以耐操著称,很重要的一点就要因为他重量轻动力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有自己做电机的能力,能直驱K110这种尺寸大桨的电机市面上的最小型号2202电机像我图片里面这个绿色 ...

2302,2202,2204这些都是可以改的,不过要重绕电机、换主轴成和旋翼头组,如果有2.4出轴的电机就可以不换主轴成和旋翼头组,重绕电机就可以了。直区的动力应该不输原装,飞的感觉不一样,起码可以解决扫大齿的问题。

网友:
自己搞有难度,希望伟力出个直驱110/120

网友:
咸鱼有买的,100块钱左右

网友:
原装动力还行,声音也不大

网友:
咸鱼有买的,70-80块钱左右,是改kv值得2204电机

网友B:
比原机重4.3克,我的直驱是加长尾管,还可以再减一点,就是电机与电调焊接,不要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原机重4.3克,我的直驱是加长尾管,还可以再减一点,就是电机与电调焊接,不要插头

老铁!自己动手改还是买现成的电机啊?

网友:
咸鱼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2021-03-11):
买多少kv的

网友:
马可马克。

网友(2021-05-11):
收130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