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200A电调致命缺陷和无售后服务

楼主(2021-01-11):
       1:好赢铂金200A电调,你只要油门到0,就会直行缓启。如果,你飞行的时候,普通模式下(非3D),油门杆-只要到0,就执行至少5秒的重启,如果不小心到油门到0你就必定摔机,这设计算不算有点那个了??让客户故意摔机么?这电调就2500元一个,还不说直升机别的设备了
      2:(哪怕设定缓启时间1秒,它也是至少5秒执行缓启,根本就不执行你设定的缓启时间)
      3:关闭刹车,无效果。电机还是刹车。
     4:好盈基本无售后,打电话过去,就是人不在。就是一个大忽悠.只管卖,不管售后,连个技术服务都没有。还别说别的了!
    其他的问题还没验证,并不代表没有!

网友:
好盈都是群里售后的,坏了寄回厂里会给你修好的,好盈出了名好售后

网友A:
缓启动和熄火反悔时间是两个不同的设置项;直机的线性油门和定速都没有刹车功能,固定翼模式才有,看起来是没设置对吧?售后可以加他们的QQ,服务还挺不错啊

网友B:
为什么会有油门到零的操作呢?油门0 50 100?负十二螺距的时候油门最低位?

网友:
呃,这么夸张吗

网友C:
多研究说明书

网友D:
收你这个好盈200

网友E:
飞直升机应该改改习惯了。油门量不应该用总距杆来控制,而是开关控制。

楼主:
官网有售后QQ联系方式,我的100A周日刚刚返厂回来,通电嘀嘀嘀一秒间隔慢响,花了40元维修费,顺带对50A空中熄火进行了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有油门到零的操作呢?油门0 50 100?负十二螺距的时候油门最低位?

普通模式,非3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研究说明书

我最喜欢看说明书了,说明书没有写以上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你这个好盈200

来,新的!你收么?就怕你不敢收,新的7折给你,有问题你找售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直升机应该改改习惯了。油门量不应该用总距杆来控制,而是开关控制。

普通模式,非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和熄火反悔时间是两个不同的设置项;直机的线性油门和定速都没有刹车功能,固定翼模式才有,看起来是 ...

我说的是缓启动,不是熄火反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和熄火反悔时间是两个不同的设置项;直机的线性油门和定速都没有刹车功能,固定翼模式才有,看起来是 ...

他们售后qq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模式,非飞3d

普通模式是让你把飞机启动起来然后悬停,左右自旋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开3d飞行。所以的动作都应该在3d模式下做,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F:
没觉得有什么问题,Kontronik的电调也一样。
这个就是熄火和熄火反悔两个设置的区别。
没有用过好赢,但是K有一个油门的区间,即使不用定速,油门的输入也不能低于这个阈值(记得好像是25%),如果低于这个阈值就默认是熄火了,会从头开始执行缓启动。

要么低价出了,要么即使是普通模式也不要把油门最低点设置到0,而是设置到30% 左右,油门的0用Hold或者熄火开关来实现。

网友G:
油门0我没有试过,不知道油门行程的设置(控的,电调的)有没有影响。售后q群:好盈空模产品交流群 49755347,官网有电话的,以前一打就通,还能在线指导。现在不知道了。
PS.好盈如果不行,估计没什么东西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售后qq多少啊?

网友:
这个设置问题,不要可以5折收购。

网友H:
普通模式在飞行中也不会油门归零吧?归零不就已经落地了么?不会用普通模式倒飞吧?

网友I:
看描述应该是没有设置好,中将大人是来水帖的吗,不是的话五折回收,正好缺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觉得有什么问题,Kontronik的电调也一样。
这个就是熄火和熄火反悔两个设置的区别。
没有用过好赢,但 ...

你提出的最低油门设置30%防止重启,这确实是个思路!可惜啊可惜,好盈这200a缓启之5秒之后【还在慢慢转动】,一瞬间,立刻,马上,就加速你的油门位置,【比如】你油门推到20-30%,由于螺旋桨电机从缓启缓慢,慢慢转动-突然急加速,所以不机身给你来个90度掉转!不相信?看优酷搜索-好盈160a,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电调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描述应该是没有设置好,中将大人是来水帖的吗,不是的话五折回收,正好缺个电调

七折,收不?售后去找好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描述应该是没有设置好,中将大人是来水帖的吗,不是的话五折回收,正好缺个电调

顺便把说明书给你,你好好研究研究说明书,不是总说别人没仔细看说明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普通模式在飞行中也不会油门归零吧?归零不就已经落地了么?不会用普通模式倒飞吧?

玩过直升机吧?那精灵,a2,a3,m300,naza玩过吧?油门归零dji只会让飞行器快速下降对吧?这万一,不小心,以为是dji油门归0.就执行漫长的漫长的,长时间的,缓启!这不是让你炸机的节奏么?退一万步来说,我不小心油门到0,再马上推油门,也不至于执行漫长的缓启动吧?也可以拉起来救机吧?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普通模式在飞行中也不会油门归零吧?归零不就已经落地了么?不会用普通模式倒飞吧?

一句话,普通模式下,油门拉到0或不小心到0.你好盈不设计缓启这种脑残的设置,我就有救机的机会!你来缓启,任何人都没机会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门0我没有试过,不知道油门行程的设置(控的,电调的)有没有影响。售后q群:好盈空模产品交流群 4975534 ...

谢谢!thank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thanks

5折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折收

no  no

网友:
售后服务这个不评价,lz设置确实有点问题,200a电调用的飞机,至少是700了吧,必然选定速模式啊,怎么可能还用线性油门?飞的温柔转速调低点就行了。
如果有熄火和切断油门两个设置的话好办,只有熄火的话,熄火设置到40%,这个是熄火反悔,用到的时候基本上飞机还在空中,大桨实际转速比较高。这个时候反悔可能飞机有点甩,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还有切断油门的设置,那就方便了。切断油门设置0%。落地之后还想飞,就切一下切断油门,就是正常缓启动了。
另外,凤凰也是一个逻辑,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因为这个摔了一次,从此以后全部3D模式,区别只是转速高低,再没出过问题。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排队5折收

楼主:
引用 楼主:
no  no

1:缓启有设计问题,油门不小心0,或熄火不小心打开,你就没机会让电机马上转起来!炸机等你来!
2:设置不了无刹车!直接磨损你的大齿盘!
3:设置不了缓启时间,无论怎么设置缓启时间,都是5秒左右!
4:缓启5秒电机还在慢慢转,螺旋桨还在慢慢转,立刻,马上,让你的电机加速到油门位置,后果,1-机身90甩动,2-直接扫齿 3-不扫齿也让你极大损坏你大齿盘!
5:新的,7折拿去,有问题,找好盈,好盈无售后,别怪我!

网友J:
估计这么多用好盈的就你觉得有问题了

网友:
5折收,有意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这么多用好盈的就你觉得有问题了

奇怪,都指出来了!这都不是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呃...

额,小猫咪怎么贴上去的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额,小猫咪怎么贴上去的啊?

敢情好您這中將是灌了水的中將湯嗎?

网友L:
校准油门行程。升级电调固件。标定一下再试。还有飞直机没有0油门的时候。别钻牛角了好吧!  中将真水!

网友A:
感觉是这些项目没设置对吧?油门降到25%~40%才有熄火反悔,收到0就没有熄火反悔,会正常缓启动,说明书讲得很清楚啊
http://www.hobbywing.com/products/pdf/Platinum20AV4.1cn.pdf
这是说明书

屏幕截图 2021-01-13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校准油门行程。升级电调固件。标定一下再试。还有飞直机没有0油门的时候。别钻牛角了好吧!  中将真水!

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敢情好您這中將是灌了水的中將湯嗎?

拜托我,10年前就中将了,只是最近很多年没登录论坛了,那时候dji只有xp3.0呢,你知道那是什么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这些项目没设置对吧?油门降到25%~40%才有熄火反悔,收到0就没有熄火反悔,会正常缓启动,说明书讲得 ...

谢谢兄台,我说的是线性模式!不是定速模式,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水

拜托我,10年前就中将了,只是最近很多年没登录论坛了,那时候dji只有xp3.0呢,你知道那是什么不?哈哈

楼主:
这论坛还是和10年前一样啊,很多托和水军!一说到什么配件,零件,电子,各种人都来了,厂家,淘宝卖家,代理商等等,说有问题都来喷了

楼主:
好盈电调200a问题:
1:缓启有设计问题,油门不小心0,或熄火不小心打开,你就没机会让电机马上转起来!炸机等你来!
2:设置不了无刹车!直接磨损你的大齿盘!
3:设置不了缓启时间,无论怎么设置缓启时间,都是5秒左右!
4:缓启5秒电机还在慢慢转,螺旋桨还在慢慢转,立刻,马上,让你的电机加速到油门位置,后果,1-机身90甩动,2-直接扫齿 3-不扫齿也让你极大损坏你大齿盘!
5:好盈现在无售后!只管卖!不信,你现在打个电话去问问,会不会忽悠你,试试!好好试试!
6:以上问题不是问题?都是个人的问题?,请厂家,淘宝卖家,代理商,等不要随意喷,这论坛很多年前就是水很深,近10年没来论坛了,你们还是为自己的利益在论坛进行攻击?dji出来的时候在这论坛也是乌烟瘴气!现在你们又在水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提出的最低油门设置30%防止重启,这确实是个思路!可惜啊可惜,好盈这200a缓启之5秒之后【还在慢慢转动 ...

好盈我试过线性油门模式,缓启动是没有用的,一推油门飞机就甩尾,我之前帖子里发过
但是我感觉平时飞行中不太会在空中出现0%油门的情况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论坛还是和10年前一样啊,很多托和水军!一说到什么配件,零件,电子,各种人都来了,厂家,淘宝卖家,代 ...

我就不明白了,模友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用线性模式当然是这样啊,你试试定速模式,默认就是无刹车的,另外熄火反悔不是叫你完全0油门,40%油门就行电机就不转了,然后再切回40%以上就马上最大功率恢复转速(具体的回转力度及熄火反悔时间用设置卡设置)
我不是老模友也就入魔5年吧,不知道10年前的电调是啥样的是不是不能定速保持转速只能靠v型的油门曲线?不过肯定的是10年过去了很多东西的操作逻辑已经变了你为啥就不改变一下呢。
好盈东西从第一台直升机一直在用,50a,60a,100a,120a,160a,200a都用过,50a的电调出过问题返厂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盈我试过线性油门模式,缓启动是没有用的,一推油门飞机就甩尾,我之前帖子里发过
但是我感觉平时飞行 ...

比如,飞高了,快没电了,想马上下降,比如想快速下降不小心到0了,你就炸定了!不执行缓启就有机会救机,拉起来,执行缓启,神也救不了!只能说脑残设计,故意让你炸!炸了就说电调炸坏的,再买新的!1举多得!还能赚维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就不明白了,模友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用线性模式当然是这样啊,你试试定速模式,默认就是无刹车的, ...

是的!默认是精灵定速模式!无刹车!实际呢?有刹车,你调回无刹车,还是【有】刹车

网友K:
引用 楼主:
拜托我,10年前就中将了,只是最近很多年没登录论坛了,那时候dji只有xp3.0呢,你知道那是什么不?哈哈

啊十年前就中將連回帖上個圖都有疑問,不是中將湯嗎?
幫你上個哏圖

我想很多人都這麼覺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啊十年前就中將連回帖上個圖都有疑問,不是中將湯嗎?
幫你上個哏圖

十年前还没有手机版,也上不了图,全是pc端才可以!知道么?孩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十年前还没有手机版,也上不了图,全是pc端才可以!知道么?孩子

笑了,我也用了十年,你哪隻眼看到我用手機上圖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笑了,我也用了十年,你哪隻眼看到我用手機上圖

看你就是个水军

网友O:
这是准备把坏的电调通过二手交易出去的新方式吗???
完全不看别人怎么说,自说自话

网友L:
此帖必火!就算你用线性模式。我都怀疑你不会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上图看看

网友P:
大家不用回了 人家以前玩dji的多牛逼啊

网友:
就线性模式归零后的问题,应该不止好赢一家,直升机的电调逻辑好像都是这样只有熄火反悔才会急加速。

网友H:
说实话,除了刚入门直升机的会用线性模式跟线性油门曲线,保守飞个一年左右的估计大部分都改定速起降了吧反正我比较懒,一根水平线走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实话,除了刚入门直升机的会用线性模式跟线性油门曲线,保守飞个一年左右的估计大部分都改定速起降了吧反 ...

现在你使用的什么定速?电调?外部定速?还是控设置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家不用回了 人家以前玩dji的多牛逼啊

会说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此帖必火!就算你用线性模式。我都怀疑你不会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上图看看

我怀疑你是水军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是准备把坏的电调通过二手交易出去的新方式吗???
完全不看别人怎么说,自说自话

看到问题了么?

网友:
炸鸡了半夜睡不着,我也是中将。我也有话说,如果楼主可以看完我打的字就太感谢了。
首先我觉得楼主这个200A电调应该是用在直升机上的,然后控上油门是0-50-100这样一条斜线,然后楼主想在飞行过程中快速降落。如果这个假设没错的话,我觉得楼主应该先把螺距曲线设定好,现在直机比较常用的陀螺有K8-E8-V8-NEO-MB-SPRIT-CGY750,或者还有其他的。然后这些陀螺都有一个通性就是需要机主设定飞行螺距曲线,一般大家都设定-10°至+10°或者-12到+12.一般起飞螺距是6°左右,这个时候油门摇杆会推到60%左右,快速下降一般不超过-8度,一般正常用-3度,这样是不会触发0油门时候电调启动缓启动的,再大负螺距降落基本就是日地球了,如果楼主觉得-8度还不够刺激,就是想更大负螺距降落,我觉得普通的线性模式跟不上楼主了,应该用3D模式,这个时候整个油门摇杆是没有0油门的,一般都是定速75%-85%(现在直机用的电调都自带定速功能,包括好赢)。所以楼上会有兄弟说直机不存在0油门现象,包括起飞的时候,一般是把油门摇杆推到50%这样,然后打开熄火开关,转速稳定后再继续推油门摇杆让飞机飞起来。即使楼主不想用定速,一定要用线性去飞,也可以,只要你螺距按陀螺的要求设定好了,即使降落也不会有0油门现象,或者楼主可以试试暴力熄火降落,我觉得除了3D模式负螺距压下来,这个降落速度是第二快了。

网友:
多研究研究设置吧,我新手时也这样炸过,空中进入缓启动,不是电调的问题,上边各位模友都讲的很清楚了,听不听的由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是水军

我怀疑你是不是傻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楼主设置有问题,直升机不是这样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你使用的什么定速?电调?外部定速?还是控设置油门曲线?

我用的vbct,好赢天蝎星都在用,内部定速,油门bank123油门分别是75 80 85 ,相当于75 80 85水平线
我查了下说明书,也不知道你咋设置的,有不对的地儿指正我。
我查的说明书是 200a v4.1
缓启动直升机线性/外部定速缓启0为关闭1-21为开启,没说是否可调
刹车的话说明书上给的是无此功能
线性也没有熄火反悔功能

我最开始用线性模式的时候都缓慢推油杆的
还有,线性油门给多少有多少,加速急应该是目标油门值太高。

正好我前两天飞机触发失控保护,运气好没炸,当时油门信号归零,天蝎星也在空中来了一次缓启动。归零之后的缓启动不只好赢一家,应该是所有直升机电调的程序逻辑

网友:
还有,传统直升机跟dji还是有区别的,得稍微习惯下

网友:
默默的把所有回帖都看完了,结合自己玩直机的经验,说点个人对问题的看法,不喜勿喷
1.直机的油门和螺距在一个摇杆上控制,也就是说如螺距设定±12度,那么螺距和油门对应关系为:-12度对应0%(或-100%)、0度对应50%(或0%)、+12度对应100%(或+100%),那么在一个摇杆上控制必然造成需要用到-12度螺距(3D模式)时油门就会降到最低点,也就是0%(或-100%),那么显然是不对的,所以直机一般采用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定速模式(油门恒定)的情况下,允许摇杆在±12度范围内控制螺距,也就是说,油门交由油门曲线(通常是一条直线恒定油门并且可以使用三段开关(Idle1-3)方式切换定速转速)的方式控制,摇杆实质上只是用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和螺距。所以感觉楼主说到的油门到0时出现缓启动的情况,首先“油门0”是不是指摇杆的最低点?如果是那么估计就是没有完全掌握直机飞行对电调的使用特点而仅是从说明书字面上来理解所造成的偏差。我自己的设定的油门曲线是Idle1:0-50-100,Idle2:60-60-60一条直线,Idle3:80-80-80一条直线(60和80是假设值,是根据所需转速对应的油门开度),实际使用时,推油门(螺距)杆时电机开始缓启动后立即切换到Idle2或Idle3,直接使用设定的对应转速进行飞行,当切换到Idle2、3时,摇杆已经不控制油门,仅控制螺距了,降落时使用设定的熄火开关直接从任意Idle模式将油门关闭,但螺距控制不受影响。或者可以理解为直机飞行需要的是恒定转速和可变的螺距,即启动飞机时摇杆控制油门和螺距,启动后切换Idle开关,摇杆就只控制螺距了,降落(电机停转)一般就是直接用熄火开关将油门关闭,所以不存在油门会有0(最低点)的时候。个人觉得,无论是多轴、穿越、固定翼、车、船或直机,电调的设定都和不同模型各自运行特点相对应,建议先从直机特点角度分析和验证下设定是否正确(指的是符合直机特点的设定)。
2.不排除电调本身软硬件方面的问题,建议可以通过连接电脑,更新电调固件后再试试,如果不行可以联系售后指导或发售后确认下是否是电调的问题。
我自己从入直以来主要用的大部分是好赢电调,160A外形应该和楼主200A是一样的,K也用过,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问题,唯一一次返厂是一个60A电调炸鸡损坏电容返厂维修,只出了材料费和来回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都指出来了!这都不是问题啊?

1.缓启动没问题,飞直升机油门为0只有一种状况就是熄火降落。如果你飞的是油机,油门为零一样是炸鸡,难道你能空中点火?
2.精灵/存储定速我都没发现过有刹车的现象。
3........................
4........................
你用定速飞行,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线性模式是十年前的设置方法了,接受新事物吧

网友:
反清复明

网友Q:
好盈电调的话,我目前以v3/v4为例。设置直升机定速飞行步骤如下1、首先设置Normal模式为标定模式的油门曲线,设置螺距曲线(如图),设置油门锁定0%开关。
2、此时先设置油门区间标定,再根据说明书要求,设置为直升机存储模式,在飞机机械调整完毕后,去外场试飞。

此时要求:50%油门 0螺距进行标定。标定过成为:锁定油门到0%,摇杆打到中间,解锁油门,等标定完成后再锁定油门,后连接lcd设置盒,按ITEM键进入电调设置
按R/P键找到Max RPM,应该是几个xxx*1000 RPM的值
那么需要的转速设定油门值=需要的转速RPM/(Max RPM值/电机磁铁数量一半/齿比)*100%
按此时设定的来设定IDLE模式的转速值,(螺距按个人情况设置,3c、3d以及航线、熄火的螺距角度变化曲线是不一样的)
以泰式x7f为例,推荐3d转速为2150转,假如根据标定后为120*1000RPM为最大电气转速,齿比为11/100,电机为蝎子4525 520kv 10级电机
此时2150/(120*1000/5/(100/11))*100%为81.44%油门,那么就设为81.5%油门值即可(一条直线)
以此类推……
3、将正式飞行的Normal模式油门曲线改为一个推油后马上上升的一个梯形曲线(如图),同时设置熄火开关为到(25%,40%)区间内(不包含25%和40%油门值),再设置熄火重启时间。
4、设置多种模式,起飞模式Normal,悬停及航线模式IDLE1、温柔3D模式IDLE2、暴力3D模式IDLE3、熄火降落模式……

正常飞行方法:
推油,地面等10s内转速稳定后直接起飞,也可直接起飞,最好等缓启动上升到指定转速后再起飞。个人推荐如下步骤:
1、锁定油门0%,先起飞前检查。推油门到中间,解锁油门,等转速稳定到悬停转速后,切换到悬停及航线模式
2、全程除起飞外不切换到起飞模式,不使用起飞模式进行降落,降落时用其他模式降落熄火即可(降落后熄火需立即将模式更改为起飞模式)
3、熄火降落任何模式使用熄火开关触发,注意熄火反悔时间!

网友:
多研究研究~!这个在遥控器上是可以用曲线来设置的~!

网友:
不会没人接吧,我11月因为电调设置卡的问题,工作日上班期间打了一次就有人接,只是等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挺耐心的回答我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好盈电调的话,我目前以v3/v4为例。设置直升机定速飞行步骤如下1、首先设置Normal模式为标定模式的油门曲线 ...

请教:标定时油门推到50%,螺距为0。
此时螺距的0度是要用螺距尺套在大桨上测得吗?
如果此时不是0度,是调螺距曲线使之为0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请教:标定时油门推到50%,螺距为0。
此时螺距的0度是要用螺距尺套在大桨上测得吗?
如果此时不是0度, ...

你试飞之前飞机肯定螺距什么是调好了啊,油门中间肯定是螺距0度的。
这时候只要油门是50%就行,其实这个就意思大桨0度时候,没有螺距的负载情况下电机带桨的最大转速。不需要特别严格,差不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试飞之前飞机肯定螺距什么是调好了啊,油门中间肯定是螺距0度的。
这时候只要油门是50%就行,其实这个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