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380 V2 装机图片(70多张图片,耗时2小时)

楼主(2021-01-11):
兔子380性能已经被认可了,就是舵机摆放有点**,作为一款练习机,怎么能维护安装不方便呢?所以我下决心改一下,下面这台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直接看图说话吧一共bag1到bag10,跟着说明书步骤就可以啦,顺便提一下,说明书已经有中文版本了,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之前老款容易金鱼尾的问题也改好了,改了两套模具,提升了顺滑度,如果有人还有金鱼尾问题,我们免费提供配件更换

第一步是安装马达座和第三轴承座,两者连在一起,很好的提供了传动刚性,马达齿20t起,告别跳齿的可能,20-25t可以对应不同马达kv和不同电池s数,搭配更加灵活,马达座提供额外一颗轴承支撑,提升了马达轴寿命,电机部分只要5mm输出轴即可,kv 1000左右最佳,如果不同的kv也可以配置不同齿比

我没有装马达,所以贴一张说明书图片吧

第二袋安装大皮带轮,兔子的设计和传统的机比较不同,所以安装顺序也不一样,但不影响后期更换主轴的便利性,只需要松一颗螺丝主轴即可拔出,主轴不会锈了,对于南方潮湿的天气比较友好

单向和520一样大,10mm的,基本不可能炸坏,皮带9mm宽,可以应付超大动力,炸鸡也不会扫齿了,省了个大齿钱,修机也省事

主轴套好后装上第三轴承座,带上皮带

安装左侧板,侧板和老款不同,没有断开的地方了,增加到1.5mm厚度,纯碳,马达座螺丝孔开口也缩短了2mm,皮带调整位拉长了,可以把齿比增加到5以上,默认是4.23也足够用了,一般的380是3.几的尾齿比,低速锁尾效果会不如高齿比的,但高齿比不适合高转速,容易射尾桨螺丝,虽然我们全机螺丝95%是TWYFS 芳生的,但m2的强度也有极限,新款侧板还增加了后面的磁铁头罩柱安装位,可以无损安装protos系列头罩,可以秒上头罩,缺点是贵和重

两块侧板都装上

底板一体的,脚架一体的,提一下这是gorilla的不死脚架,意大利原材料,没有换,原装价格130多人名币,现在我降价到31元,基本上没人炸坏过

随便压。。。

认准这个标志

装上一体底板,虽然是塑料底板,但是螺丝都是预埋黄铜,拆装多次也不会滑丝

这次v2直接升级了全金属主轴座,大大提升了机身刚性

主轴座反面

舵机座也是金属的,这个升级就彻底告别了拆舵机臂还要拆舵机的尴尬,老款拆舵机可能还要拆尾管座。。。还有一个重要提升就是大舵量不再有任何干涉,老款大舵量可能干涉侧板,对于极限3D有影响

反过来塞下主轴座

侧板锁上舵机座

正面安装上面的舵机座

锁上舵机座和头罩柱螺丝,这个头罩柱塑料的,炸鸡自动脱落保护头罩哦,还可以升级磁铁的头罩柱,安装更方便,炸鸡也是自动分离

塑料头罩柱,塑料款的头罩螺丝断,炸鸡让柱子脱离,磁铁款的螺丝长,炸鸡磁铁会脱离,细节不能少

前面的铝柱增加升降舵机刚性,同时也增加机身刚性

后面的x碳板大幅增加两个主轴座的刚性

接下来是旋翼头安装,旋翼头设计就是这台380好飞的关键

先装上主轴环,两边都有台阶,台阶压轴承内档,顺滑,主轴提起来,主轴环压下去锁紧即可,为了防止松动可以加一定轴承胶在主轴上

装上十字盘,十字盘球头和导轨螺丝假组的,需要打胶,上面两个压鱼眼的轴承和下面三个轴承打好胶了,无需再打,出厂前已经把十字盘调成0虚位状态了,这就是跟手的关键之一,导轨也带有轴承,传动更顺滑,导轨塑料的,炸鸡易损,保护十字盘和旋翼头

中联一颗螺丝固定,新款取消螺母设计,直接螺丝胶即可,更方便

相位臂塑料的,msh的塑料模具都是意大利开的,精度控制非常好,轴承位略紧配

放好轴承,中间一个小垫片不要忘记了,否则拧紧相位臂就不顺了

相位臂球头扣和相位臂连接使用销子,紧配与滑配的搭配保证飞行不掉,但又不失顺滑

装上相位臂

中联孔内有一个分隔,椭圆形设计,保证手感

塞入横轴胶圈,o圈台阶朝外,默认配的64度硬度,适合新手和温柔3D,暴力3d建议新款pom加o圈的组合,响应更加灵敏

横轴垫圈也带挡边,挡边靠着轴承内圈,保持变距顺滑

大桨夹塞入轴承,顺序如下,止推轴承注意内圈大的朝里,小的靠外,打螺丝胶的适合清理螺丝油渍和横轴螺纹孔内油渍,用牙签塞入横轴孔内,这样可以保证螺丝胶不和轴承粘死,否则你的机螺距永远慢半拍,一拍都有可能

横轴螺丝当然也是TW芳生m3*8的,一般的m2.5的便宜螺丝容易射桨,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全部yfs螺丝,但也不要拧太紧,螺丝容易受伤,虽然目前位置还没有出现一例兔子射桨事件,但还是安全第一

两边装上桨夹

拧好五根连杆,注意是一样长的设计哦,都是19mm长

扣上连杆,球头扣有正反,但设计的都可以扣,所以可以不用正反牙连杆也可以半圈的调整

兔子的中立点相位臂设计和传统的不同,是和下面球头扣垂直哦,不是传统的水平状态

下面是尾巴部分安装,虽然都是塑料,但精度没问题,之前尾桨夹部分有点紧有一些有金鱼尾,现在模具已经修复完成,顺滑而且没有虚位了

压带轮塑料的,也有金属升级件,压入轴承,略紧但很顺滑,滚针也顺滑的装入

卡入尾管座,有咔的一声,安装特别方便,飞行中也不会掉

尾管两头去除氧化部分,解决皮带机的静电问题,所以兔子不需要静电线哦

两颗自攻螺丝锁入固定尾管

装上尾舵机固定座,尾舵机固定座在尾管上,简单粗暴,优点是调整非常方便,中立点都不需要下舵机臂,只需要移动舵机座即可,练习机初衷就是要方便,缺点是没有放在机身里面好看

装上四颗超长螺丝,用来调整皮带松紧,皮带松紧只需整体调节尾管座即可,无需动尾管,这样可以保持尾波箱的水平位置

套入尾撑座,装上水平尾翼,下面一颗螺丝先不用拧紧,调玩皮带松紧再拧紧

皮带转动方向要注意

往左转90度,大桨顺时针方向,尾桨往后转,不能反

接下来尾波箱安装,尾波箱部分有金属升级件,金属尾波箱拆皮带不需要动尾波箱,直接可以下

尾轴是4mm的,强度足够

尾波箱轴承位精度控制的也很好,不得不佩服意大利的模具

压带轮装上轴承和垫圈

尾皮带轮固定方式为销子加垫圈,简单可靠,尾皮带轮22t,属于超大齿数了,解决了皮带机的跳齿问题

盖上另外一半

加上压带轮,锁入螺丝,注意不能拧太紧,否则尾波箱变形,压带轮卡死,后果很严重

装好垂尾,垂尾2.0mm厚,基本上也不坏

拨叉原配塑料的,也有金属升级

斜着进去

锁好螺丝,注意螺丝胶打到铝合金座里面,这两颗螺丝不要锁太紧,要保证拨叉顺滑无阻力

装上螃蟹抓,这个螃蟹抓和传统的不同,传统的使用螺纹,有掉落风险,这个是倒扣,永远不会掉出来,滚针配合也是松紧配合,紧的部分飞的适合不掉出来,700都是这个结构,没有飞出来过,不需要加胶水,松的部分保证关节运动顺畅

装到尾轴上,检查是否顺滑,不顺的话调整那两颗m2*6的螺丝

装上尾中联,顶丝顶到顶丝孔

尾桨夹和传统设计不同,所有轴承一边进,里面已经预装到位了两颗普通轴承,只需要再上垫片,止推轴承内圈大的,保持架,止推轴承内圈小的,波形垫片,注意垫片方向,m2的芳生螺丝,螺丝胶同样也打到中联里面,不用太用力,以免螺丝受伤

装止推可以套在螺丝刀上面一起塞入

装上尾中联,此时有少许预留虚位属于正常

装上铜套,这里不需要螺丝胶,金属才需要,尾桨夹也有金属升级件,增加了长度,锁尾更加出色,同时注意铜套方向,台阶的在连杆头和尾桨夹中间,有很多装反的导致金鱼尾,这里两颗螺丝不要拧太紧,必须保证尾桨夹变距顺滑

装上尾桨,gorilla尾桨有点软,要求极限3D的可以用rt的71mm,量身定制的尺寸

装上尾撑,尾撑头一定要用胶水粘住,否则没有任何效果

这边也是,需要和碳管粘住

尾舵机拉杆需要ab胶粘住,同时直径也从m2升级到了2.5,强度大大增强,这里的长度要求不高,只需要调整尾舵机座位置即可

最后装上电调座,电调可以用o圈和双面胶固定,电调建议好盈60a即可

两个小时一台新款380装完啦,头罩没带回家,所以没装,电子设备也没有安装

注意拉皮带前一定要确定齿合没问题再拉,如下面的情况拉再紧都没用

先齿合再拉紧,可以转几圈就可以齿合了,马达皮带尽量紧一点,炸鸡基本跳齿,也不扫齿哦

为了让下一代继续玩一下直升机,我也尽力了,做一台合格的入门练习机吧

网友:
沙发?!好机,正好可以替换掉入魔时的450l了,希望能有个好价

网友:
,看得我都想安排了

网友:
免费更换导致金鱼尾的升级件,这是良心企业啊!给个大大的赞

网友:
哇,非常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外置炸鸡尾管断了会不会有尾舵机线给扯坏的风险

这个尾管材质还没有人炸断过,韧性好

网友B:
能放下好盈80A V4的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放下好盈80A V4的电调吗

100a可以,80有点挡,要割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a可以,80有点挡,要割一下

大概位置能上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位置能上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

网友C:
尾管打磨氧化层 防止静电是什么意思,从来没听说过,能不能科普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打磨氧化层 防止静电是什么意思,从来没听说过,能不能科普一下,谢谢了

皮带机需要接地,否则有静电影响陀螺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皮带机需要接地,否则有静电影响陀螺仪

尾桨夹又金属升级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夹又金属升级件了?

在做,年前应该可以有

网友E:
380桨还是36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0桨还是360桨?
都可以用,325都可以,就是380最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