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接线

楼主(2021-01-11):
大佬教一下怎么用MB陀螺仪连接futaba r2008sb接收机 怎么插线  舵机线    还有电调的那根线插哪里,本人新手一枚   入手亚拓470自己装机  最后卡连接电装这里了,求大佬教学,最好发图片详细教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iki.beastx.com/index.php/Main_Page/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iki.beastx.com/index.php/Main_Page/en

进不去

网友:
去亚拓官网有说明书下载

网友B:
当时我也被折腾坏了,也查不到资料,说明书还是没啃明白,这样来
1,4个舵机按说明书接好
2,sbus插接收机横着的口,mb插d1还是1d的口
3,油门可以插接收机油门通道,看你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4,控里设置,6通道螺距,和5通道交换一下

网友:
搜一下我问的关于mb的帖子

网友C:
我是futaba 7008+MB       MB CH1  升降陀   CH2  螺距  CH3  副翼    CH4 尾陀   ELE 连接接收机CH8(SUBS)
电调连接接收机CH3供电

网友:
r2008sb 有个bug,sbus口会死机,有概率出现再调试过程中多留意注意安全。建议2008sb不使用sbus口,改为传统接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futaba 7008+MB       MB CH1  升降陀   CH2  螺距  CH3  副翼    CH4 尾陀   ELE 连接接收机CH8(SUB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也被折腾坏了,也查不到资料,说明书还是没啃明白,这样来
1,4个舵机按说明书接好
2,sbus插接收机 ...

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futaba 7008+MB       MB CH1  升降陀   CH2  螺距  CH3  副翼    CH4 尾陀   ELE 连接接收机CH8(SUBS ...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接了线,陀螺一直自检不通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接了线,陀螺一直自检不通过

MB需要设置sbus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B需要设置sbus模式

我设置了,但是选择完sbus模式以后无法保存,长按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了,但是选择完sbus模式以后无法保存,长按没反应

我支持淮安,你mb的sbus模式没设置,所以过不了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支持淮安,你mb的sbus模式没设置,所以过不了自检

我现在是保存不了sbus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futaba 7008+MB       MB CH1  升降陀   CH2  螺距  CH3  副翼    CH4 尾陀   ELE 连接接收机CH8(SUBS ...

非常感谢大佬

网友F:
2008这个接收机除了S BUS其他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8这个接收机除了S BUS其他还好

如果不用那个接口,怎么接线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那个接口,怎么接线啊

飞直升机不建议用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直升机不建议用2008

换7008

网友:
你要他小巧就用6303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