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和请教下

楼主(2021-01-12):
OS95V,全新购入,大概用了6升油,前几天断了一个进气气门弹簧,换好原厂件后发现缸压非常弱,弹簧和气门都很正常(应该不漏气),磨车台上也一切正常,也没有任何拉缸现象,上飞机后也能正常飞,只是启动的时间要打个半分钟,有时更长,之前基本是一打就着;想请教下为啥换弹簧之前缸压还是挺好的,换了弹簧之后为啥缸压这么弱,听老手说四冲缸压这样正常,我奇怪既然缸压这么低,为啥还能启动,高速也挺有力,想请教下各位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释呢?是否因为气门动了后,要飞一段时间磨合下气门?

网友A:
飞了多少个起落?

网友:
冷机缸压不好是正常的,久放的机器拿出来缸压都不好,缸压不好的机器第一次打火很困难,启动器要怼好一会,如果发动后缸压还不好就得查原因了,气门漏气可以明显听到噗嗤噗嗤声,缸压不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怠速低不下来

网友B:
上面没有说的太明白,四冲机冷机缸压不好,但是热机缸压好,研磨气门用手电钻加牙膏就可以研磨了,如果气门漏气想靠发动机引擎研磨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没有说的太明白,四冲机冷机缸压不好,但是热机缸压好,研磨气门用手电钻加牙膏就可以研磨了,如果气门 ...

冷机和热机缸压都差不多,另外具体能说说如何用牙膏和手电钻研磨气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多少个起落?

只知道烧了6升油,具体起落也最多几十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机和热机缸压都差不多,另外具体能说说如何用牙膏和手电钻研磨气门

气门拆开,涂点牙膏在气门和座圈接触部位,少涂一点,涂厚了难清理,手电钻夹着气门装卡簧的那头转起来的同时往外轻轻拉,轻点拉,用太大力会把气门拉弯甚至拉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知道烧了6升油,具体起落也最多几十个吧

测过转速吗?怠速和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门拆开,涂点牙膏在气门和座圈接触部位,少涂一点,涂厚了难清理,手电钻夹着气门装卡簧的那头转起来的 ...

我看过修理摩托车礳气门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过转速吗?怠速和高速

怠速1900-2000,高速9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门拆开,涂点牙膏在气门和座圈接触部位,少涂一点,涂厚了难清理,手电钻夹着气门装卡簧的那头转起来的 ...

好的,谢谢,弄点研磨膏估计更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怠速1900-2000,高速9000+

转速正常,不用管缸压。启动前不要插点火棒,堵化油器口或堵排气管转几下,让油快速进缸,再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弄点研磨膏估计更好吧

不是气门密封问题,不用研磨,是用的油造成活塞环粘合活塞,无法很紧密贴合缸体,当发动机运转升温活塞环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正常,不用管缸压。启动前不要插点火棒,堵化油器口或堵排气管转几下,让油快速进缸,再启动。

是的,但是堵住吸油不太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气门密封问题,不用研磨,是用的油造成活塞环粘合活塞,无法很紧密贴合缸体,当发动机运转升温活塞环 ...

但是我刚熄火也一样没啥缸压,不会一熄火环就粘在活塞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气门密封问题,不用研磨,是用的油造成活塞环粘合活塞,无法很紧密贴合缸体,当发动机运转升温活塞环 ...

手转动曲轴化油器有扑哧扑哧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转动曲轴化油器有扑哧扑哧的声音

说明化油器吸油正常,上油是靠排气管压力,所以用手堵排气口。怠速和高速转速正常,就说明缸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化油器吸油正常,上油是靠排气管压力,所以用手堵排气口。怠速和高速转速正常,就说明缸压没问题。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正常,不用管缸压。启动前不要插点火棒,堵化油器口或堵排气管转几下,让油快速进缸,再启动。

现在转速怠速高速都还算正常,就是启动上油很慢,冷机要打个至少半分钟以上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转速怠速高速都还算正常,就是启动上油很慢,冷机要打个至少半分钟以上

用塞尺量一下气门摇臂间隙,进气0.05mm,排气0.1mm。气门间隙过小或过大都会造成启动或运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塞尺量一下气门摇臂间隙,进气0.05mm,排气0.1mm。气门间隙过小或过大都会造成启动或运转问题。

间隙都是标准的,我只是觉得缸压低所以吸油比较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间隙都是标准的,我只是觉得缸压低所以吸油比较难

堵排气管试过吗?

网友:
气门不要随便研磨,没有效果不说还很有可能越弄越差。间隙倒是可以试着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排气管试过吗?

试过,稍微有点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稍微有点效果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油?

之前是YS磨车,后来基本都是C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化油器吸油正常,上油是靠排气管压力,所以用手堵排气口。怠速和高速转速正常,就说明缸压没问题。

现在怠速和高速以及响应都很正常,只是奇怪为啥没啥缸压但都正常呢?另外启动泵油时间倒确实长很多,大概要15秒的样子,然后启动也要个15秒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怠速和高速以及响应都很正常,只是奇怪为啥没啥缸压但都正常呢?另外启动泵油时间倒确实长很多,大概 ...

正常,你不能将4冲想象成2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不能将4冲想象成2冲。

这我知道,都说四冲缸压低正常,我只是想弄明白为啥缸压这么低,但不影响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都说四冲缸压低正常,我只是想弄明白为啥缸压这么低,但不影响性能

你将螺旋桨拆下,手转后桨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螺旋桨拆下,手转后桨垫试试。

试过,轻松拧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