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机机涂上三防漆。

楼主(2021-01-12):
冬天一下雪,地面全是雪,炸雪里搞不好得烧鸡,我去年就烧了一个摄像头一个图传,今年防止同样的事再发生,所以得上三防漆。

一定要注意,三防漆在未干透前是导电的,和704之类的不一样,涂完得等24h后再上电,否则就会有惊喜

穿越机上涂三防最好用瓶装的,自喷漆一喷一大片,不方便。

网友A:
楼主做过水下试验没?三防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过水下试验没?三防效果如何?

飞机刚涂好,正挂着等二遍漆干呢

网友:
哈哈可以的坐等看效果

网友B:
我飞机掉水里过了一夜捞上来,就电调坏了。天空端飞控电池电机都正常

网友C:
刷了就不能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机掉水里过了一夜捞上来,就电调坏了。天空端飞控电池电机都正常

天空端应该是出厂预喷三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了就不能维修了

烙铁一点就汽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刚涂好,正挂着等二遍漆干呢

网友D:
这东西味道挺大的吧。不过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味道挺大的吧。不过保险一点

味道道的确是不小,但抹完后安心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一点就汽化了。

问了厂家说刷三防漆,他们就不保修了

楼主:
是会损失保修,但为了防水就这么干了

网友(2021-10-26):
我两个飞控,都是涂了三防漆之后,莫名其妙的就挂了……外观看不出任何痕迹。不知道是不是三防漆的作用?有类似经历的请分享出来,@我

网友:
不建议涂三防漆等等各种防水漆,理由如下:

1.相对于炸机、焊接错误、接反电池等等造成的故障,进水的概率要小的多,并且注意一下就容易避免(别故意在水面得瑟,不在雨雪天飞行就可以了);
2.涂了漆后,虽然电烙铁可以烫化大的焊点,但如果主控芯片损坏等,更换时会增加不少困难,虽然用洗板水可以洗掉,但增加了很大工作量;估计这也是商家不修的原因。

如果家里有矿,不差钱,进水坏了再买新的就可以了;
如果像我一样是穷人,从长时间看,刷了漆并不能明显减少机子损坏的概率,相反却失去了修复的机会,得不偿失。

如果飞的很好,从不炸机,或者总是平稳飞行,不花飞,不竞速,炸机的机会很少,那倒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