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级问题:变形的魔术板还能弄平吗?

楼主(2021-01-12):
早先想熟悉一下魔术板,就淘宝买了几张,但是当时有些事情忙就耽搁了。
最近想起做个飞机,才发现那些板子被卷成筒发过来的,关键不是圆筒,是扁筒,如今似乎已经定型了……
那……还能“整容”吗……
纸箱底下压了一夜似乎无用。

网友A:
哈哈这个还真的不懂,但我觉得应该弄不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还真的不懂,但我觉得应该弄不平了

看来只能做小部件的时候慢慢用掉了……

楼主:
重新买一批吧,顺带问一下,除了5mm外,还有什么厚度最常用?

网友B:
说实在的魔术板就不是作飞机的材料,刚性不好还死沉死沉的。一样的飞机用KT作的非常好飞换成魔术板怎么飞怎么难受。

网友C:
用蒸汽或热吹风吹一下试试。
记得有人做机翼就是用装开水的杯子汤成凹凸翼型,叫JBUG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魔术板就不是作飞机的材料,刚性不好还死沉死沉的。一样的飞机用KT作的非常好飞换成魔术板怎么飞怎 ...

epp也是软

应该可以通过机型和结构的选择来应对,回头试试,手上有两张小板子,看看能不能凑个飞机出来。
来自微站

网友:
魔术板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蒸汽或热吹风吹一下试试。
记得有人做机翼就是用装开水的杯子汤成凹凸翼型,叫JBUG还是啥。

试试,不过估计难。
弄平比弄弯要难一点,何况面积这么大。
来自微站

网友:
做蒙皮用吧

网友D:
感觉复原不容易但可以顺着形状做成小飞翼。

网友E:
可以弄平的,电吹风加热压平即可!做飞机用魔术板翼展小点非常好!主要耐炸,翼展在一米左右非常好!

网友F:
加热之后应该能够弄平,这个应该不难的,如果面积大了可能不好操作倒是真的。

网友G:
D板比魔术板轻且刚性好,D板也比KT板耐撞击.

楼主:
3mm以下的是这么考虑,不过4mm、5mm的就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复原不容易但可以顺着形状做成小飞翼。

性能随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弄平的,电吹风加热压平即可!做飞机用魔术板翼展小点非常好!主要耐炸,翼展在一米左右非常好!

我尝试一下,要是有够大的加热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热之后应该能够弄平,这个应该不难的,如果面积大了可能不好操作倒是真的。

尽力而为吧,脑子里已经否定了N种方法……也许只能尽量扩大平整面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性能随缘吗?

应该不随缘,我看你那几张板压的形状都差不多,把图纸正好放在折弯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D板比魔术板轻且刚性好,D板也比KT板耐撞击.

回头试试。D板通用名称是啥?淘宝搜D板只有极少数做模型的,极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随缘,我看你那几张板压的形状都差不多,把图纸正好放在折弯处就OK了。

有道理!

网友H:
我以前把这个放在床板上,在铺上被子,睡了几天以后就平了

网友I:
熨一下试试,温度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把这个放在床板上,在铺上被子,睡了几天以后就平了

没有平整的硬板床。
所以,这会占领茶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熨一下试试,温度调合适

准备压茶几上放几天

正好这几天有点回暖

网友J:
魔术板3毫米以下都是好东西3毫米以上的都不太适合做飞机。可以买5毫米的EPO板,比魔术板轻太多了。魔术板就是还原度差,特别是炸鸡以后折弯的,想还原几乎不可能。EPO板的炸了还原度高,把零零碎碎捡回来粘上几乎和原来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J:
魔术板3毫米以下都是好东西3毫米以上的都不太适合做飞机。可以买5毫米的EPO板,比魔术板轻太多了。魔术板就 ...

也就是说适合薄板做造型,但不适合做平板的呗?

那几块厚一点的我就用来做机身吧。

EPO也有卖板材的了吗?没见到。

网友K:
找重物压一下,1天就过来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重物压一下,1天就过来了。

目前来看,压能恢复一些,但还是有点弓。

就这样吧,不拿来做平板机了。

网友:
加热用电热毯拭拭,

网友:
用杆纵横加强

网友:
用热风枪吹在重压!!

网友K(2021-02-22):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压能恢复一些,但还是有点弓。

就这样吧,不拿来做平板机了。

谁说的,碳条是做什么用的,我用4MM,5MM做了那么多飞机,也没有说那个飞机变形的,我最长一个魔术板飞机都有6年了,5mm板子,现在出去都不用调试 ,照飞不误。我常给我学生说“人和猴子的区别在于,人会想办法解决问题,猴子只会吃现成的”无意冒犯,只是就事论事。第一张照片里除了塞斯纳和小毒蛇其他都是魔术板,3-5MM都有,1MM做蒙皮,第二张照片是碳条的使用方法,第三张是T45,飞了6年,各种机动毫无压力,5MM机身,1MM蒙皮,碳条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谁说的,碳条是做什么用的,我用4MM,5MM做了那么多飞机,也没有说那个飞机变形的,我最长一个魔术板飞机 ...

就事论事,你这和我说的“不拿来做平板机了”不矛盾吧?
本身有明显变形的板子,如果要靠碳条整平,需要消耗更多的材料,应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网友L:
裁好再加热面积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裁好再加热面积小试试

这些就用来做曲面或者小部件了,大平面用新买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事论事,你这和我说的“不拿来做平板机了”不矛盾吧?
本身有明显变形的板子,如果要靠碳 ...

每种材料的特性不一样而已,是否多用材料看个人,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性格,大家之前都是用木头,红砖做房子,谁能想到沙子也能盖房子?现在你盖高楼大厦少了它试试?我只是就材料的特性来说事,不是材料不能用,而是看你怎么用,会不会用!会用的会避开弥补缺点发扬优点,不会用的怎么都是缺点。魔术板的施工要求很高,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避开缺点,那么它就会存在各种问题,例如时间长了机体变形,炸鸡没法拼接,热熔胶大多了飞机超重,炸机了机体撕裂过大等等问题。但是只要是问题就有解决方法,魔术板用塑料胶做,重量超轻,懂得结构力学就知道怎么加强易受损的部位,减少不必要的部件,飞机的个个性能都能起来。说真的我入魔十二年了,能不炸鸡?我现在的乐趣是体验不同的材料,想办法让飞机在炸鸡中能最程度保留下来。你能做到1500g的飞机,从20多米高空种地只是桨罩轻微破损吗?我就能做到,修复没超过10分钟,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等胶干。所以,任何材料的问题都能解决,就看你这么解决,有时间翻翻马头的帖子,看看怎么用废泡沫加广告布就能做出一架很漂亮的飞机!你就能知道材料怎么用了!忘说了,之前一直在混三国和贴吧,这边不常来,不要看号新,玩的时间可长了。现在我们老鸟都有固定的据点,很少来论坛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每种材料的特性不一样而已,是否多用材料看个人,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性格,大家之前都是用木头,红砖做房 ...

很同意老哥的看法,魔术板用塑料胶确实重量轻,不要用热熔胶。另外适当的使用层板和炭条,会事半功倍。

网友M:
我觉得重新买过还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试试。D板通用名称是啥?淘宝搜D板只有极少数做模型的,极少数。

D板全称叫Depr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不过估计难。
弄平比弄弯要难一点,何况面积这么大。

用热吹风不可靠,温度不好控制。用开水,材料放在水泥地面用开水冲。能恢复平整。

网友:
在玻璃板下面压两天就好了,要重压,另外算不平也可以用,薄的板子本来就需要其他结构保持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每种材料的特性不一样而已,是否多用材料看个人,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性格,大家之前都是用木头,红砖做房 ...

说这么多,我觉得你是不是跟错帖了?

你的阐述是针对哪个观点?

网友N:
你这个应该不是低级问题,5mm的要整平还真不容易,和轴弯了校正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重新买过还方便啊

嗯是的,重新买了。
这几张有点弯的4mm、5mm板留着看以后哪里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应该不是低级问题,5mm的要整平还真不容易,和轴弯了校正一样。

低级的是我当时任它蜷缩着没理会,卷了很久……

3mm以下的就这么用,厚的不整了,以后会有做简单曲面的机会。

网友:
做1.5m以上飞机的蒙皮还可以用一下。小飞机就没有办法用了。

网友:
用电熨斗,或者拿个不锈钢饭盒,装开水慢慢压,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