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上没接电池,bf却显示4.85v电压,正常么?

楼主(2021-01-12):
我看别人视频上都是0.01v左右,我的mobula6也是0.01v.我怕其它有干扰,把所有都接收机,图传,摄像头,电调都拆了现在只剩一个飞控。不知道正常么?
飞控型号:super_s f3(omnibus f3的山寨版?)
固件版本号:3.2.0 和 4.0.6都是一样?
出现过的问题:调摄像头参数时突然烧了电调的三号脚(当时还没解锁,而且几分钟之前已经上过两次电都没烧),之后查了所有焊接,没有发现短路而且摄像头,图传,其它三个脚的电调都工作正常…

网友:
没上电时我是0.01,

网友A:
应该是检测到USB的供电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检测到USB的供电电压了

usb应该是监测隔绝的,难道二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