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二代遥控。如何改三段开关。

楼主(2021-01-12):
现在这个控5通道6通道都是两段开关,无法实现飞控的三个模式。有没有高人会改呀?

网友:
无法更改,之前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我还是Jr的控,结果就烧了,所以不建议通过这种方式更改,建议直接选购带有2个3挡开关的控

网友:
三段改两段倒是可以

网友:
两段改三段怕是信号不对,
三段改两段倒是可以。

网友A:
找个3段开关,三段开关就是有3个点,分别是1号脚,2号脚,3号脚,准备好2个阻值一样的电阻(到底多大阻值,需要实验才知道,先暂定2KO)。在1号2号脚之间接个电阻,在2号和3号之间再接个电阻。接线的话,接1号,林外一端是选择端,一般是中间脚。以上只是猜测,没有经过实验,原则上应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3段开关,三段开关就是有3个点,分别是1号脚,2号脚,3号脚,准备好2个阻值一样的电阻(到底多大阻值, ...

就两个线怎么  红线和黑线  电阻接1-2  2-3 脚  那红线接哪个脚 黑线接哪个脚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两个线怎么  红线和黑线  电阻接1-2  2-3 脚  那红线接哪个脚 黑线接哪个脚 原理是什么呢

说一下原理,你就明白了。
现在的遥控器,都是比例遥控,比如你的遥控器,是6通道的,每个通道的遥控的比例,就是对应的电阻值。
一般遥控器都是使用5KO的电位器,你可以看看自己遥控器的电位器阻值(就是油门,副翼,水平尾翼,垂直尾翼这4个通道),当你动你摇杆的时候,电位器的行程会改变,阻值相应改变。这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副翼,水平尾翼,垂直尾翼等等这些部件也会按照比例来运动。
按照你拍的照片,你的线引出2根,2段开关的话,这个通道只有2个状态,要么0欧姆,要么无穷大,那么只能实现2种状态。那么现在使用3段开关后,比如说使用了2个3K欧姆电阻,一个焊在1号和2号脚,另外一个是2号和3号脚。原来的2根导线,一个焊在1号脚,另外一根焊在2号脚。一般的3段开关,2号脚是中间脚。那么3段开关它能实现,要么是0欧姆,要么是3K欧姆,还有就是6K欧姆。也就实现的3个状态。
以上只是猜测,没实践过,无法保证你能成功,我也没有天地飞的控来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原理,你就明白了。
现在的遥控器,都是比例遥控,比如你的遥控器,是6通道的,每个通道的遥控的 ...

太感谢了! 原理我明白了,也懂你的意思了 。不过我妥协了 凑合着用两个模式吧  把手动模式放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原理,你就明白了。
现在的遥控器,都是比例遥控,比如你的遥控器,是6通道的,每个通道的遥控的 ...

     你的这个分析是对的  但开关通道是否支持比例 需要实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分析是对的  但开关通道是否支持比例 需要实测

那就旋钮通道改三段,应该能成功吧。

网友:
同样问题,直接换控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旋钮通道改三段,应该能成功吧。

这个没问题

网友D(2021-02-13):
八年前我入门也是这控,用的太痛苦了,每次想设置个什么都要查说明书,建议还是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年前我入门也是这控,用的太痛苦了,每次想设置个什么都要查说明书,建议还是换控

是呀 !每次都要查说明书, 有什么好的控推荐吗? 手上没什么钱 想要好的又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 !每次都要查说明书, 有什么好的控推荐吗? 手上没什么钱 想要好的又买不起。

现在便宜好用的控挺多的,富斯i6 闲鱼上100元可以买到,10个通道。 还有最近出的jumper t-lite也很不错,四合一高频头版本399元,基本啥接收机都能用

网友:
旋钮开关可以改,并2个5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