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能会是最极致的调平

楼主(2021-01-12):
之前设计过一款调平器,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好评。

但是总会有点不满足于现在的调平。想尝试更精准的调平。偶然想到了光学调平方案,就像下面这样。

光束在两个镜面之间反射,形成“光路”

如果“光路”拐弯,说明两个镜片不平行。
上镜片垂直于主轴,下镜片平行于斜盘。
如果“光路”拐弯,就说明两个镜片不平行。

附上陀螺仪位置 和 主轴顶部位置的 水平泡状态

这个方法依然要拆旋翼头。确实不方便。但是3C玩家你懂的,我的手还不行,只能找别的方法了

网友A:
啊这,这么讲究地调好之后飞起来有什么改善吗?

网友:
这样调平太过分了

网友:
哈哈,过了,过了

网友B:
飞3C就是要精益求精。
不过很多时候他装机和调机就容易调到精神崩溃,机身横平竖直,舵机虚位,十字盘虚位,拉杆虚位就搞了头大。
再来个各种动静平衡,搞到后面就开始随便弄弄能飞就好了

网友C:
主轴顶部平面毕竟没有专门处理过,还是可能遇到不平的情况吧。

网友D:
坐等三坐标测绘员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三坐标测绘员发言

直接拿来给你打平行度

网友:
光学校准真的是极致了

网友:
走火入魔了吧。

网友:
高级了!看不懂

网友:
前提各部件都不能有虚位,实际意义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这么讲究地调好之后飞起来有什么改善吗?

确实有改变。我的机器是sab 570。normal 1300转,轻微抬头。但是在idle up 1900转可以做到脱控悬停。
这么判断有可能是normal感度低了导致的。之后再飞再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3C就是要精益求精。
不过很多时候他装机和调机就容易调到精神崩溃,机身横平竖直,舵机虚位,十字盘虚位 ...

我是如果有能做好的地方就要做好。
机身的横平竖直也是尽力去做。这点目前一直没有在想怎么能做的跟好。现在只是保证主轴可以顺畅的沉下去。
至于虚位就“随他去了”。很多人追求零虚位。但是容易导致球头偏紧。这要是在以前有副翼的时候就不好飞了。所以个人认为合理的虚位还是要有的。我的标准是手指可以轻松转动连杆的情况下,旷量越小越好。或者把连杆一边拆下,抬起后松开,连杆可以顺畅的垂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顶部平面毕竟没有专门处理过,还是可能遇到不平的情况吧。

确实会有这种可能。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想办法CNC一个座了。类似固定翼桨夹那样的抱轴机构。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led的灯环,观察起来就容易多了。但是这万一调起来挺费劲的,如果判断错舵机,结果就会比较离谱。附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如果有能做好的地方就要做好。
机身的横平竖直也是尽力去做。这点目前一直没有在想怎么能做的跟好。 ...

嗯,都是尽力去做好就行。
机身的横平竖直这个感觉不同机器需要调的不一样,我个人觉得是最难调的部分。
调JR (Forza和仙女) 的经验是基本上侧板在主轴附近的每个螺丝和固定件(例如马达座,尾管座,主轴座)都会有影响。

关于虚位,目前我自己尝试下来的感觉更倾向于JR球头只要舵机带动的时候没有出现憋住的情况,球头越紧虚位越小越好。

目前的舵机精准度和扭力都非常好,飞上5-10个起落就可以达到有阻尼的顺滑并且没有虚位的状态,这个状态可以保持几百起落,只要不炸。

十字盘也是虚位越小越好,Forza我对比过有虚位和没有虚位的十字盘,集体和循环螺距的相应和跟手状态差别很大。
可惜Forza的十字盘比较难调到没有虚位,飞一段时间或者炸过就会有,准备过段时间拆一个十字盘试试换大轴承和鱼眼轴承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都是尽力去做好就行。
机身的横平竖直这个感觉不同机器需要调的不一样,我个人觉得是最难调的部分。 ...

关于虚位还有另外一个看法。hirobo和jr都出过球头刀,也有可能是为了解决有副翼时代,球头扣略紧的问题。就是说球头扣松一点好。但这是上个时代了。
曾经skookum在国内有分公司的时候,展会上和他们聊过。他们认为斜盘中心的球头不是越紧越好,因为涉及到热胀冷缩,可能夏天飞很舒服,到冬天就不行了。那时候我的雷虎的E325的斜盘的中心鱼眼确实非常松,都可以轻微上下浮动。
看地平线的小型和微型直升机的虚位其实也不小。

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飞行时球头在球头扣内晃动或者震动,达到一个稳定的分布状态。如果分布稳定,那么就有可能把飞机调的比较稳。我的E700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从上市就买了,中间炸过几次,在它停产后仅出现过小伤。球头扣这些年基本都没有换。目前它依然可以做到无风时的脱手悬停,5秒左右的时间。

后来尝试飞行sab的机器。第一台380的时候,刚装完,球头是略紧的。飞行的手感就会比较机械,动和停之间的切换很快。后来把380的球头松了一下,手感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飞机依然可以很稳,但是在打舵的时候,飞机的反应感觉变得圆滑了一些,静到动的切换不会觉得很突兀。当时仅改变了球头的松紧,没有改变遥控器和陀螺仪的任何参数。

那么是否可以这么推测。当玩家打舵的初期,改变的是球头在球头扣内的分布状态。舵机到桨的运动要依次改变每个连接位置的分布状态。虚位大改变分布状态的耗时就长。于是会有一种飞机钝的感觉。虚位提供了一个中立点模糊又或者是exp,运动状态改变的延迟?

那么这样的虚位状态会更适合3C?比如悬停时的螺距。当螺距不变,而需要打方向舵(或者副翼,美国手和日本手)的时候。人的手是圆弧运动的,那么这种延迟会让直升机的螺距变化相对缓慢一点,高度变化缓慢一点,给人一种飞的稳的感觉?然而对于3D需要跟手,那么就需要减小这种虚位。

另外一个身边的例子。一位新手用魔术板做的固定翼,副翼仅划了一道,舵面和安定面会蹭到。导致打左副翼会中,飞机轻微左滚;右副翼回中,飞机轻微右滚。这种是有虚位和略紧混合到了一起。那么对于直升机,假设球头状态一致,我们还有舵机虚位问题。又或者舵机是否会在接近指定位置时减小输出力量,导致位置偏差。这点是不是可以用舵机的鸣响来证实?

我不是机械专业科班毕业,如果分析的有问题,请您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