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做了个小牵引,望各位前辈给点修改意见

楼主(2021-01-13):
之前做的都是套材,做坏了一个,飞丢了一个,这次打算自己画一个,一个老师给的控制器都赶我好几个飞机的价值了

网友A:
挺好,不过好像没开舵面,且机身内部不方便放电池和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好,不过好像没开舵面,且机身内部不方便放电池和接收机。

这个不是遥控项目,由控制器程序控制。

网友C:
竞时模型得讲究一些,因为要重量更要强度,切割翼肋的时候用、下料要注意下细节,翼肋后缘要顺着木纹,强度要好斜纹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遥控项目,由控制器程序控制。

呀,我没注意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竞时模型得讲究一些,因为要重量更要强度,切割翼肋的时候用、下料要注意下细节,翼肋后缘要顺着木纹,强度 ...

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
zc厉害
来自微站

网友:
能有一些文字介绍吗? 起飞重量 、翼展、翼型。

楼主:
首飞,起飞 滑翔 迫降

网友D:
好精致啊!想问下激光切割的烧蚀严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精致啊!想问下激光切割的烧蚀严不严重?

切的质量很高,有一层薄薄碳,细砂纸磨一磨跟蒙皮更好的贴合

网友(2021-02-26):
出套材不?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不 836659351@qq.com

网友:
看场地背景,楼还没完工,不知几层?......模型定时迫降时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