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推油门电机转速不均匀,求解?

楼主(2021-01-13):
试了两种电调协议,厂家宣称的DSHOT600和ONESHOT125(有校准电调行程),但解锁后慢推油门发现每个电机的转速都不相同,请各路大佬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飞机没有水平

网友:
上桨就好了

网友(2022-01-05):
这是正常的!【KZ034【教程】机器叛变了!电机自动加减速?!转速还不统一?-哔哩哔哩】 https://b23.tv/2LLinQY

网友:
【KZ034【教程】机器叛变了!电机自动加减速?!转速还不统一?-哔哩哔哩】

网友:
因为飞控会动态调整转速,上桨试试悬停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4-25):
感谢各位的解答!好久没登陆了,不能及时回复!

网友:
因為你用了  自穩測試 你可以用 ARCO 測試  就4個一起轉

网友:
一般地,只要上浆起飞,飞控根据陀螺仪进行姿态调节,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