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配置能否上大疆2312电机

楼主(2021-01-14):
最近切了个机架,想用之前穿越机的配置做个远航机,不知道硬件能不能兼容?
飞控:F4
   1.穿越机分体式30A电调(备选)
   2.好盈20A(手上有现成的)
电机:大疆2312
电池:4S
请问这种配置上电会烧吗?因为昨天我为了测试飞控和四合一30A的电调到底能不能兼容2312电机,就在穿越机整机的基础上直接拆了一个电机焊上2312电机,结果不负所望,插上电池成功的把四合一电调和两个2205电机搞冒烟了,还好飞控和上面的设备没有坏。现在为了避免再次踩雷,想请问下到底是这套电调带不动2312电机,还是我应该把四个电机全部换成2312再试呢?2312也没有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A:
我记得这个不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不支持4S

淘宝看了下,介绍的是2312都可以支持4S

网友:
按理讲硬件肯定支持,是不是这个2312短路了才导致烧电调。

网友B:
2312用20A足够了,远航电流很小,平飞的话就几A。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12用20A足够了,远航电流很小,平飞的话就几A。

亲测硬件完全支持2312。之前测试烧了估计是拆下来的电机线上面顶着四合一电调,下面接触到碳板,所以才导致短路。

网友C:
比较秀 啊,搞的我都关注这个问题,我说奇怪呢,我的怎么没有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秀 啊,搞的我都关注这个问题,我说奇怪呢,我的怎么没有烧

今天仔细看了下,发现1、3号电机的MOS管烧坏了

网友D:
多合一电调就是烧了后换设备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合一电调就是烧了后换设备成本太高。。。

确认成本太高了。现在已经换上独立电调了!

网友:
用那种桨

2312可能是9百多KV的,说不定能上6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不支持4S

这个电机专门就是支持4S的

网友:
穿越机电调带2312没问题的,我带的2216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