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0的FR接收器和Jumper T16的R8都说支持数据回传,那要加哪个模块看电压呢?

楼主(2021-01-14):
看不到电压,不知道电池还有多少电

网友A:
你的是mini接收机吧,我没看说明,我的是大接收机,侧面有电压监测接口,官方有标配接头连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mini接收机吧,我没看说明,我的是大接收机,侧面有电压监测接口,官方有标配接头连接线的

大的,但是没有配呀,那在哪可以购买?

网友:
用yaapu插件可以看电压,就是有延迟

网友B:
什么也不用结。能看见

网友C:
楼上这个只是显示接收电压,动力电压肯定是要加探测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也不用结。能看见

你是直接把电池的正负极接到接收器的KEY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个只是显示接收电压,动力电压肯定是要加探测模块的。

探测模块叫什么?哪儿买?
有个接收电压参考也比没有的好

网友D:
费那劲干啥,下个APP就搞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那劲干啥,下个APP就搞定的事情。

请教一下详情?

楼主:
装了插件,接了飞控,还是不行

网友E:
整这么复杂。电脑或者手机蓝牙连接高频头不就能回传数据了嘛,包含电池电压啊。FR和FRmini的电压回传只支持思翼自己的FT24

网友F:
fr的没用过,不知道。
我有JUMP T12的遥控器,使用过睿斯凯的R8。睿斯凯的R8支持数据回传,T12也支持回传数据显示。但是你要买一个睿斯凯的电压监控模块,价格不贵。这个模块一端接在动力电池上,另外一端接在R8上。在T12遥控器内也要相应的设置后,就可以看到飞机上电池的电压了。R8还可以接气压传感器等等部件(睿斯凯有这样的模块),就可以回传高度等等数据了。
你的是T16的,比我的T12要强,肯定可以支持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fr的没用过,不知道。
我有JUMP T12的遥控器,使用过睿斯凯的R8。睿斯凯的R8支持数据回传,T12也支持回传 ...

我买T16一起带过来的R8应该就是你说的R8了,不过因为我接了FM30,所以就用FR接收器
有机会试试你说的R8这个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这么复杂。电脑或者手机蓝牙连接高频头不就能回传数据了嘛,包含电池电压啊。FR和FRmini的电压回传只支持 ...

又要电脑又要手机的,不是更复杂了吗?

网友E(2021-02-22):
引用 楼主:
又要电脑又要手机的,不是更复杂了吗?

啥叫“或”?有手机就可以了。手机上下载qgroundcontrol软件,连上高频头的蓝牙就可以看到飞控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叫“或”?有手机就可以了。手机上下载qgroundcontrol软件,连上高频头的蓝牙就可以看到飞控数据了

我现在手机连飞控或遥控器的yaapu插件都有电压了,问题就是都没有低压语音报警

网友G:
FR有的功能只能配自家的遥控器才能有效果

网友H(2022-03-13):
引用 网友G:
FR有的功能只能配自家的遥控器才能有效果

请问fm30数传。飞控的串口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fm30数传。飞控的串口怎么设置参数

设置波特率就行了。要么是57600要么就是115200

网友(2022-08-10):
fm30配fr接收机,电压回传线接fr底部pwr接口,edgetx系统可以读出回传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