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 轻盈 入手4寸远航折叠机

楼主(2021-01-14):
最近类似的四寸k型远航机架热度不低,这类机子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牙签机架的轻量化,小阻力来提高效率,同时搭配够用的动力降低能力损耗。尾部通常有gps打印座提供远航基础,搭载裸狗 360go及卡录进行拍摄也非常合适。
考虑到成本和设备因素,最终搭配出这样一台机子

楼主:
非常廉价的配置
旋风35a三层飞塔
STP 风神 1408 3800kv
CADDX Turbo EOS2摄像头
HQ 4*2.5 二叶
至于电池 3s650到4s18650通吃 目前用的是4s850和3s1100
空机150g
操控方面 非常暴力,4s下17油门就可以维持平飞,平常的花飞动作可以胜任。对我来说这类机架上到1408的动力确实有些超标了,目前1404和1505电机还是主流。但stp这款清仓电机在中低油门下的效率出人意料,我目前的电池微暴力飞行能去到10分钟,平稳飞13 14分钟不成问题。当然这也是在没上gps和比较轻的猪尾巴天线的情况下测试的,接下来会逐步升级设备。

楼主:
机架折叠设计 通过上下顶板夹住 螺丝锁紧,目前还没出现松脱的现象。其实后机臂靠反扭是维持锁止的,就是前机臂要注意测试锁止牢是否固。

楼主:
在设备安装方面,机架前塔位兼容16和20两种,后塔位为20。三层20塔高度明显不足,将图传板移到后塔,然后焊线。布置电机线一定要注意机臂的弯折对电机线长度的要求,留有足够冗余!

楼主:
上电池后的效果,折叠尺寸很小巧。

楼主:
新手入坑,设备搭配以追求性价比为主。技术不好,还请大家多多指教。0v0

网友A:
一共下来大概多少米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下来大概多少米u

不带接收电池530左右吧

网友:
性价比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接收电池530左右吧

这么便宜?

网友:
同款4寸我配的1404银燕还没组装,楼主装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性价比这么高

网友:
机架多少

网友:
学习了,还在室内机练手中

网友:
不是有个用御mini动力的旋翼,悬停时间达到了40多分钟的吗?

网友:
同款架子,配1100MHA 4S 电池   18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廉价的配置
旋风35a三层飞塔
STP 风神 1408 3800kv

这一套几米

网友:
我用的曼巴那套,偏重,不过好看精致

网友:
收藏  ,有需要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