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 弹射模型滑翔机 各种发射姿态

楼主(2021-01-15):
    时代变迁  弹射模型滑翔机  各种发射姿态

    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北 京天.安.门.广场弹射模型飞机比赛的照片是1952年拍摄的。
   《弹射模型飞机》这本航空模型普及读物是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编辑,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是1954年3月。建国初年的青少年航模爱好者都曾经喜爱拥有这本书。
    选高个子助手用手直接攥着橡皮筋的一端,运动员将模型飞机的弹射钩挂在橡皮筋另一端的金属环中,手捏住小飞机尾部的机身用力往后往下抻拉橡皮筋,在前面助手(挺胸、高举、站稳)的配合下 —— 发射 ! !
    这种有助手配合的基本姿势的中小学竞赛,从建国初年保持了几十年,大约是到了上世纪末。

              志愿军空军英雄赵宝桐

楼主:
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赛时的照片

下面是 几年前指导青年少年活动的照片

前面的助手,用手直接攥着橡皮筋的一端,不用担心模型飞机会打在手上。

    欢迎各位模友将您和学生的弹射姿势发表在这里,共同研究。

楼主:
近二十年来,规则中弹射模型滑翔机比赛舍弃了助手的参与,只允许自己弹射。

上方手握着30厘米长的小棒拴着橡筋的另一端,目的是为了让飞驰上升的模型飞机远离贴近的身体。

                弹弓式弹射

                                  背后式弹射

楼主:
国外弹射模型滑翔机近年照片

      “架高杆”代替了高个子助手

         折叠式弹射模型,加立杆弹射时避免触及自己身体。

            枪式板机弹射

楼主:
    选自建国初年的劳技教材

橡筋拴在地表的小立桩,弹出的模型飞机会打在地面上吗?!可以试验!

网友:
有张图片是南航附中么?看着好眼熟

网友:
弹射的方向和角度值得研究 !

网友:
没有迫降线的都不安全。飞着飞着就没了。

网友:
不要小看像弹射飞机这种初级的入门模型,这样的一个小模型包含着大的科学原理,要想飞好他们不是简单的事情。
弹射飞机的起飞技术讲究弹力大小、起飞角度、模型倾斜角度和侧风角度的配合。要想将飞机弹射得很高,制作飞机的时候就要考虑很多的问题,比如怎样减小飞机的阻力,机翼的安装角要多大,方向舵要偏转多少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飞机的起飞、爬升和改出。
放飞弹射飞机要观察并记住飞机的起飞爬升和改出过程,针对飞机的飞行不良轨迹和姿态,利用三轴转动原理进行分析,在弹力大小不变的情况下,逐步调整起飞的角度、模型的倾斜度和侧风角度,最终得到弹射的最佳配合,使飞机能够在最高点顺利转为平飞。
要飞机能够适应高速起飞,并被被弹射得更高,机翼的安装角不宜过大,一般在0~0.5°左右,垂直尾翼的安装角度也不宜过大,尽量让飞机做大半径盘旋。
现在能将一个弹射飞机弹射到30米以上,或者留空时间达到1分钟以上,这样的老师不多,很多人要超过30秒就已经感到很困难了。飞机虽小,不掌握相关的飞行原理知识和飞行技巧,要飞好它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橡筋动力直升机。前天上午用手绕橡筋飞了1分02秒,目测高度大约是50米(参考学校的宿舍楼高)。昨天下午用绕线器绕橡筋测试,在一旁观察的学生说超过了100米,比宿舍楼高了好几倍,跟校外的高层居民楼一样高(30多层楼)。我的判断至少有90米(根据平时放风筝的经验)。可惜当时没有记录时间,只顾着看高度了。
这种简单的直升机很多人都做过,但能够飞30秒就是相当好的结果了。这个直升机的起飞重量是5克,飞机3.05克,橡筋1.95克。不要看它的结构很简单,要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却不容易,直升机要尽可能沿直线爬升到最高的高度,而降落时要处于不稳定翻滚状态,才能够获得较长的留空时间。前天的飞行是老师帮测量的时间,据他报给我的结果是爬升37秒,降落25秒。
要做到直线向上爬升,阻力中心就应该位于直升机的重心之下,而要直升机翻滚降落,阻力中心就不能离开重心太远。如何设计好阻尼板的形状,找到它的阻力中心,安排好阻尼板的放置位置等,就需要有数学计算能力或丰富的调整经验。
飞机飞得高,爬升的时间长,降落的时间也长。能不能飞的高,又跟动力橡筋与螺旋桨的配合有关。橡筋的扭矩、螺旋桨的螺距、直径和面积大小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最后得到的高度。
可见,一个简单的模型,它实际上并不简单。

楼主(2021-03-02):
弹射模型滑翔机制作简单,但是一定要精细。通过不断调整试飞感悟很多奥妙的飞行道理。

网友(2021-11-16):
弹射模型滑翔机 的 故事

《航模人讲故事》-小弹射模型飞行了二十二分钟……

网友:
"没有迫降线的都不安全。飞着飞着就没了。"

弹射 模型滑翔机 翼展200--250毫米,飞行 重量10克左右,留空 时间不是 进入 热上升气流一般30--60秒,几乎 没人安装迫降线 。

网友(2022-05-18):
以前进航模队的第一门必修功法:童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