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主电机不转,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1-15):
朋友起飞的时候舵量太大,导致飞机原地侧翻,然后推油门主电机就没反应了,尾电机一切正常,莫名其妙的!我对小飞机没什么研究,就对照主板图片看了一下,发现右下角少了一个小方块的电子原件,求大神看看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主电机没反应?

网友A:
掉的是开关。问题不在这里。看看电调有没有糊味。拆开看一下

网友B:
通电的时候有听到电机的声音吗,估计电调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的是开关。问题不在这里。看看电调有没有糊味。拆开看一下

没有糊味,舵机和尾电机都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的时候有听到电机的声音吗,估计电调烧了。

电机有声音,电调如果烧了尾电机也应该不转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有声音,电调如果烧了尾电机也应该不转了吧

主尾电调是分开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电机挂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