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008sb接收机

楼主(2021-01-15):
r2008sb接收机模友说S BUS接口不行,如果插S BUS那个接口该怎么接线,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意思如果不插S BUS接口该怎么接线,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如果不插S BUS接口该怎么接线,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就按标准模式接线

网友A:
2008一直普通模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8一直普通模式,没问题

如果飞直升机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什么陀螺

网友:
最好别用这款接收机 会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

是MB陀螺仪

网友B:
传统接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接线模式

大佬给教一下怎么传统接线模式,我用的14sg  飞470,控怎么选择接收机类型,还有接收机怎么设置,线怎么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给教一下怎么传统接线模式,我用的14sg  飞470,控怎么选择接收机类型,还有接收机怎么设置,线怎么 ...

我是小菜鸟 ,你看看mb说明书,上面写的挺详细,到亚拓官网下载是繁体中文的阅读起来还可以。在陀螺里设置这种传统接线模式之后就可以参考图来接线了。记得搞清楚每个通道默认定义的叫啥名。然后对应起来插上就行啦。

网友:
SBUS没问题啊,接过K8和E8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