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关于95x倒置加裸狗的方案

楼主(2021-01-15):
请教一下大家,95x装裸狗我看有的是加减震胶圈固定的,有的是直接硬固定的,哪种效果好?我装了减震胶圈反而觉得有果冻,请玩过的大佬给教一下

网友:
用RS据说必须要减震,我是狗7开防抖直出,直接硬挂

网友A:
狗6 rs可以硬挂,狗5/7用rs必须减震,其它相机或者gopro不用rs的话硬挂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6 rs可以硬挂,狗5/7用rs必须减震,其它相机或者gopro不用rs的话硬挂更好

多谢大神

网友(2021-02-20):
引用 网友A:
狗6 rs可以硬挂,狗5/7用rs必须减震,其它相机或者gopro不用rs的话硬挂更好

请问rs是啥

网友(2023-05-16):
这飞控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