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r 308充电故障,提示电压不匹配,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1-01-15):
"Voltage match error. Balance port sum is lower than output." 电压不匹配,平衡口电压低于充电口电压

网友A:
检查平衡头是否插好,电芯压差大会出现此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平衡头是否插好,电芯压差大会出现此提示。

检查出来了,308充电器平衡头插口有一针对应的电路坏了,真奇葩的鼓掌

网友:
经常出现这问题,换了好几个平衡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