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16有没有可能内置四合一高频头

楼主(2021-01-15):
本人小白,提个问题,希望大家轻喷,目前天地飞et16的内置高频头能做到四合一吗?目前手里的et16倒是有内置高频头的选项,但是貌似不是四合一的高频头,天地飞官方的宣传也只是说能用外置四合一高频头,以后有没有可能通过固件升级的方式实现内置四合一的功能,还是说硬件问题无法通过软件的方式改变

网友A:
没看到配套的四合一高频头套卖,需要自己买回来折腾。最好天地飞厂家爸四合一高频头,软硬件协调好,市场会很好。观望中,一直不敢下手。目前华控四合一服役中。信号和距离不如天地飞稳定,开源不好设置,天地飞比较简单,现在各有优劣。

网友:
观望吧,小白鼠不好当

网友B:
最近看到et16有低温死机的毛病

网友:
问的说的大概可能是3月份左右国内发售4合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配套的四合一高频头套卖,需要自己买回来折腾。最好天地飞厂家爸四合一高频头,软硬件协调好,市场会 ...

同,不知道怎么折腾才能用外置多合一对频,一直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到et16有低温死机的毛病

是控的问题还是电池温度低导致电压低的问题?当时使用的几s供电?只听说e16微调有概率中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不知道怎么折腾才能用外置多合一对频,一直没下手,

等着天地飞厂家出品吧,完美兼容,无敌神控

网友D:
我加了高频头,目前已经成功对频的有天地飞老接收,睿思凯穿越机小接收,就是185块钱的那个多协议高频头。

网友E(2021-12-18):
引用 网友D:
我加了高频头,目前已经成功对频的有天地飞老接收,睿思凯穿越机小接收,就是185块钱的那个多协议高频头。

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稳定不?

用了整一年了,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