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甲醇2冲同一级别发动机有什么FX、AX、LA什么的,这些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1-16):
如题,没有使用过OS的发动机不太明白

网友A:
FX. ax都用过,不懂区别,la结构上区别就明显了,la对新手非常友好,一根油针,非常容易调整,非常稳定,任何一个新手认真阅读说明书之后都能玩的转,弊端也很明显,没有轴承前桨垫处会甩油出来,动力没有同级别发动机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X. ax都用过,不懂区别,la结构上区别就明显了,la对新手非常友好,一根油针,非常容易调整,非常稳定,任 ...

FX类似于标准版,OS的好的口碑都是FX建立
后面出的AX有点经济款的意思,马力更大,但是稳定性口碑不好,容易过热

LA是空气泄放化油器,早于FX很多年的产品,有很多可以数得出来所谓不足,比如没有前轴承,尼龙后盖,但是非常稳定、易于调整、新手用于练习机也不会感觉到油门反应比FX那种标准双油针化油器的区别,也感觉不到动力有啥区别,价格也很亲民

网友:
SX才是口碑最好的,内部表面处理都不一样,缺点是价格较高

网友:
新手玩la,还有就是la比较轻。有经验调得非常细的情况ax cv 两针反应会好点

网友: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la。又轻又好调又不贵,动力不感觉会弱,问题是也很耐用。

楼主:
才入手一台LA46级的,还没有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X类似于标准版,OS的好的口碑都是FX建立
后面出的AX有点经济款的意思,马力更大,但是稳定性口碑不好, ...

动力有啥区别,这句话严重不同意

网友B:
以40FX和46AX II为例

40FX 重量386克,Weight 386g(13.6oz.)      Output 1.36ps/16,000r.p.m
https://www.os-engines.co.jp/english/line_up/engine/air/aircraft/catalog/15450.htm

46AX II 重量375克 Weight 375g(13.2oz.)  Output1.65ps/1.63hp/16,000r.p.m.
https://www.os-engines.co.jp/english/line_up/engine/air/aircraft/catalog/15490.htm

FX40 排量 比AX46小,根据OS官网数据,  出力少20%,但是还要重4%

而且十几年前AX刚出来的时候,只有55AX,价格比FX40便宜,出力大很多,但我用下来就是不如FX40稳定,当时5iRC论坛上还有一次顺德模友发起的关于55AX预防过热熄火的调试的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有啥区别,这句话严重不同意

看官网数据

网友:
个人使用感觉还是LA最好用,最可靠,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40FX和46AX II为例

46AX一代比55AX出得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40FX和46AX II为例

这不奇怪,同品牌同系列的46级的都比40级的力大又轻,因为机匣是通用的,46级相当于在40级的基础上把缸套镗大些,所以同款机匣的机器买大不买小。

网友:
感觉现在的LA相当于以前FP的减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