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粗糙,但是爱不释手,哈哈,风动船

楼主(2021-01-16):
  谢谢模友为我定制电机
   热爱风动船,不喜勿喷

网友A:
     矢量动力那里为什么要用两个舵机?

网友:
看不到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动力那里为什么要用两个舵机?

虽然有双向电调了。但是因为个人癖好,喜欢水草多,比较复杂多水面玩,容易搁浅,倒退多风力只能在无阻碍的水面管用。搁浅了倒退就倒不出来了。所以用两只,转向角度可以达到135度,偏向到船,也就是正浆功率,哈哈,文化低,简单回复。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有双向电调了。但是因为个人癖好,喜欢水草多,比较复杂多水面玩,容易搁浅,倒退多风力只能在无阻碍 ...

的确一般的桨反转风力较小,你这法子不错、简单粗暴。

网友B:
     很有创意,个性十足,随心所欲!     很喜欢你这个,有这么多动作的,功能强大的暴力快递!

楼主(2021-03-03):
引用 网友B:
很有创意,个性十足,随心所欲!     很喜欢你这个,有这么多动作的,功能强 ...

哈哈,见笑了,最近在做新船,到时候发尺寸和制作过程,有空可以做个玩玩

网友(2022-04-25):
楼主,这样会不会让舵机承担过大的力,导致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