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模友,我刚组装完的穿越机,插电油门给到底,然后嗡的一声,就不转了

楼主(2021-01-16):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我刚组装完的穿越机,插电油门给到底,然后嗡的一声,就不转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小给油门没问题但是他飞不起来

网友:
任何鸡鸡的说明图片都没有,很难给你出结论,
只能从你的文字上描述判断,很有可能是电调部分的mos管部分击穿

网友:
说一下配置吧

网友A:
可能烧了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烧了mos

已找到原因,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找到原因,电机的问题

老哥,你那是电机的什么问题啊
来自微站

网友:
老哥,最后是电机的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