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科尔D10刷固件后 油门差速混控设置

楼主(2021-01-16):
请教一下华科尔D10刷固件后 油门差速混控设置

用过萝丽控,里面自带了差速混控。

主要是用来改装双发飞机,还有打窝船。想3通道 和1 通道 混控,实现原地转向。

网友A:
用过D7E刷固件,可以设置混控。具体好像在遥控器板块有一个使用说明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D7E刷固件,可以设置混控。具体好像在遥控器板块有一个使用说明的帖子

就是混控太复杂了!苏27 三角翼混控网上有教程,已经学会。三段开关,六段模式开关也都会设置。就是油门和副翼混控搞不定,网上也没有教程,自己偿试了好久也没有成功!

网友:
能不能教教d10咋刷D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