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加GPS问题

楼主(2021-01-17):
要实现GPS救援的话,是不是要电子罗盘功能?单GPS模块能不能实现GPS返航的功能?

网友A:
无需罗盘,GPS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罗盘,GPS即可

那淘宝那种BN 180的GPS就能实现救援啊?那无罗盘方向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180 220 皆可

网友:
都行,180慢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淘宝那种BN 180的GPS就能实现救援啊?那无罗盘方向是怎么解决的?

有罗盘更好,没有也能用,穿越机的救援目的就是让飞机在失控的时候掉头往回飞,来给一个恢复操控的机会, 不像航拍机一样能精确的再落到脚跟前

网友:
我也想问下我戴着帝陀手表,会有电磁干扰吗??高手请回答!!

网友:
通常穿越机用的BF固件,GPS不用罗盘,家的位置(即飞机解锁点)、速度、高度是通过GPS卫星计算出来的。BF的救援模式不是通常意义的平稳反航和降落,而是在图传信号或者遥控信号丢失的情况下,飞机自动飞回。然后飞机能够接收到丢失的信号后,人为操控降落。不然飞机会直接砸向解锁点!